GD32无法使用jlink-OB在线调试

楼主(2021-01-21):
我为什么只能下载烧录,在线调试报错,请问有大佬可以解决吗?急

楼主:
已解决,用JLINK就行,OB不行,ST-LINK也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用JLINK就行,OB不行,ST-LINK也不可以

我就用的OB。。没啥问题。

网友B(2021-05-13):
请问jlink是用JTAG接口还是SWD接口呢?

网友C:
应该都可以吧,原来用的stm都可以

网友D:
stlink是不是不兼容GD,我也遇到过,就直接用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