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2F能不能搞个TSSOP28的封装呀

楼主(2021-01-21):
现在只有QFN28的,让我们这些小作坊怎么用啊,手艺不行,别告诉我用风枪吹,如果是外翻的封装,比如TSSOP28,那焊起来多爽啊

网友A:
是啊就是放弃这样的用户的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已提交市场及产品人员进行评估。

楼主:
你们首款就推出个QFN封装的,肯定是有大客户定制的了,否则按正常逻辑,应该先是推出外翻的封装,然后再进一步缩小面积,推出QFN的,你们光看到这个客户的大单了,事实上我们这些小散户才是更大数量的群体,个人觉得TSSOP28或者TSSOP20是最合适的外翻封装

网友A:
579M也是,芯片不错,就是太难焊接了

楼主:
沁恒的思路有点儿奇葩,理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沁恒的思路有点儿奇葩,理解不了

有可能是定制的芯片,先提供能给大客户,不过也就是封装多搞一个就好了的事情。比如579m这个系列都是一样的芯片封装,不合理。

楼主:
579全是QFN的,要把我们这些小实体拒之门外的节奏

网友C(2021-03-03):
用LQFP 32也可以,间距大,直通率高,不挑机器和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