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信号采集电路接多个模拟开关AD电压采集不准的原因

楼主(2021-01-21):
目前是这样的,我这边AD口是通过4.7K电阻接了3.3V的上拉,然后通过20个模拟开关连接到热敏电阻,想要通过模拟开关的导通来检测其中一路热敏电阻的阻值,但是现在发现我在热敏电阻没接,控制模拟开关循环导通测试的时候AD口电压会被拉低到1.5V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模拟开关使用方法错误吗?目前模拟开关都是在连接板上 连接板的原理图放上来了,附件是完整的原理图 ,由三块一样的连接板构成,通过将跳线帽连接到不同的3V3_X接口和3V3电路来区分连接板。(根据实际接口传感器数量匹配不同数量的连接板)主板上通过控制不同的3V3_x上电和A、CLK信号来驱动74HC164来控制不同的模拟开关导通,一次只导通一个,导通时间大概5秒钟。模拟开关4脚接模块AD采集脚,3脚接不同的热敏电阻。现在的情况是连接板平时3V3_x都不上电,模块AD采集脚的电压会被拉低到1.6V,目前看来是模拟开关4脚漏电导致的,我也试了3、4脚对换,也是一样的AD脚电压还是会降低。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模拟开关悬空的吗

网友B:
画出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是否是其他路是开着的。

网友C:
已知上拉电阻与电源电压,
未知:
1.AD口的输入阻抗
2.模拟开关的型号及切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悬空的吗

模拟开关没有悬空,NO悬空 COM脚接AD检测脚 NC接热敏电阻。我周末查了下资料,感觉平时要给模拟开关上电才行,这样才能防止COM脚和NC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知上拉电阻与电源电压,
未知:
1.AD口的输入阻抗

AD口的输入阻抗我万用表测了是5M,模拟开关型号是TS5A3159DBVR。

C92485_TS5A3159DBVR_2019-08-28 (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是否是其他路是开着的。

已经重新对整个问题进行了详细描述,感觉是要换成耗尽型模拟开关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口的输入阻抗我万用表测了是5M,模拟开关型号是TS5A3159DBVR。

原理图好像是宏发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好像是宏发的继电器?

是的 不过这个应该和测温没关系吧 继电器是测的频率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过这个应该和测温没关系吧 继电器是测的频率信号。

no是常开触点,nc是常闭触点
电阻接nc,意味初始状态是默认和所有热敏电阻导通的。
现在是外部没有热敏电阻,都是悬空,出现电压1.5v,adc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是常开触点,nc是常闭触点
电阻接nc,意味初始状态是默认和所有热敏电阻导通的。 ...

问题是我现在没接热敏电阻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单片机的adc把他悬空,还是1.5v吗。会不会是adc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adc把他悬空,还是1.5v吗。会不会是adc漏电

ADC悬空是3.3V,我觉得就是电从AD的3.3V上拉电阻顺着模拟开关的3脚或者4脚流入模拟开关内部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悬空是3.3V,我觉得就是电从AD的3.3V上拉电阻顺着模拟开关的3脚或者4脚流入模拟开关内部去了 ...

我说的adc悬空就是把单片机那个adc引脚翘起,或切掉。模拟开关不变。
这是排除adc漏洞 如果adc引脚翘起了 ,仍然是1.5v。就怀疑模拟开关漏洞。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单独模拟开关不给它供电时AD脚漏电过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