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 3、定时器

楼主(2021-01-21):
        一、手册有关的定时器资料

    下面来了解下ac781x定时器,定时器有下面特性和功能。

    比较想了解的就是通道支持链模式。

    手册上有关定时器链的介绍

    除了定时器0不能连接其他定时器,其他定时器可以组成链模式。

    二、定时器应用

   2.1、timer.c
#include "ac78xx_tim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define MAX_MIN_SECOND_COUNT        9
#define MAX_SECOND_MINUTE_COUNT     249
#define MAX_HOURS_COUNT             249

/* 以下四个全局变量为具体计数 */
uint8_t g_timer0Count = 0;
uint8_t g_timer1Count = 0;
uint8_t g_timer4Count = 0;
uint8_t g_timer7Count = 0;

/**
*
* @param[in] timerIndex: timer Index from 0 to 7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IMER0 CallBack
* TIMER0中断回调
*/
void TIM0_Task(uint8_t timerIndex)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0))
    {
        TIMER_ClrIntFlag(TIMER0); //清中断标志
        g_timer0Count ++;
        if (g_timer0Count > MAX_MIN_SECOND_COUNT)
                                {

            g_timer0Count = 0;
                                }
    }
}
/**
*
* @param[in] timerIndex: timer Index from 0 to 7
*
* @return none
*
* @brief TIMER1 CallBack
* TIMER1中断回调
*/
void TIM1_Task(uint8_t timerIndex)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1))
    {
        TIMER_ClrIntFlag(TIMER1);

        g_timer1Count ++;
        if (g_timer1Count > MAX_SECOND_MINUTE_COUNT)
                                {
            g_timer1Count = 0;
                                                LED1_TOGGLE;
                                }
    }
}
/**
*
* @param[in] timerIndex: timer Index from 0 to 7
*
* @return none
*
* @brief TIMER4 CallBack
* TIMER4中断回调
*/
void TIM4_Task(uint8_t timerIndex)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4))
    {
        TIMER_ClrIntFlag(TIMER4);
        g_timer4Count ++;

                                LED2_TOGGLE;

        if (g_timer4Count > MAX_SECOND_MINUTE_COUNT)
            g_timer4Count = 0;
    }
}
/**
*
* @param[in] timerIndex: timer Index from 0 to 7
*
* @return none
*
* @brief TIMER7 CallBack
* TIMER7中断回调
*/
uint8_t tt=0;
void TIM7_Task(uint8_t timerIndex)
{
    if (TIMER_GetIntFlag(TIMER7))
    {
                        TIMER_ClrIntFlag(TIMER7);

                        LED3_TOGGLE;

                        g_timer7Count ++;
      if (g_timer7Count > MAX_HOURS_COUNT)
                                g_timer7Count = 0;

    }
}
/**
*
* @param[in] none
*
* @return 0:Success
*
* @brief TIMER init
*(0)timer delay frequency = SYS_CLK / (timerloadValue + 1)
*(1)timer0 for 10ms Delay
*(2)tiemr1 for 0.25s Delay
*(3)timer2,timer3,timer4 used for link mode, for 0.5s delay
*(4)timer5,timer6,timer7 used for link mode, for 1s delay
* timer0,timer1是32位计数器,而其他计数器只有16位,则timerConfig0.loadValue的值应合理设置,不应溢出
* 在48M的总线频率下,timer单独使用的话,timer0~1,最大loadValue为4294967295;其他timer最大loadValue为65535,计数范围较小
* 在链接模式中,timer0是不能链接到任何其他timer上面的
*/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0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1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2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3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4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5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6 = {0};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7 = {0};

    timerConfig0.loadValue              = Delay10ms;  ///10ms timeout
    timerConfig0.interruptEn      = 1;                //中断使能
    timerConfig0.linkMode                = 0;                 //禁能链接
    timerConfig0.timerEn          = 1;                //使能TIMER0

    timerConfig1.loadValue              = Delay1ms;
    timerConfig1.interruptEn      = 1;
    timerConfig1.linkMode                = 0;
    timerConfig1.timerEn          = 1;

    TIMER_SetCallback(TIMER0, TIM0_Task);
    TIMER_SetCallback(TIMER1, TIM1_Task);
    TIMER_Init(TIMER0, &timerConfig0);    //TIMER0配置初始化
    TIMER_Init(TIMER1, &timerConfig1);

    timerConfig2.loadValue              = Delay1ms;
    timerConfig2.interruptEn      = 0;
    timerConfig2.linkMode                = 0;
    timerConfig2.timerEn          = 1;

    timerConfig3.loadValue              = 249;    //0.25s TimerOut
    timerConfig3.interruptEn      = 0;
    timerConfig3.linkMode                = 1;             //使能链接
    timerConfig3.timerEn          = 1;

    timerConfig4.loadValue                      = 1;      //0.5s TimerOut
    timerConfig4.interruptEn      = 1;            //使能中断
    timerConfig4.linkMode                = 1;             //使能链接
    timerConfig4.timerEn          = 1;

    TIMER_Init(TIMER2, &timerConfig2);
    TIMER_Init(TIMER3, &timerConfig3);
    TIMER_SetCallback(TIMER4, TIM4_Task);    //TIMER4设置回调
    TIMER_Init(TIMER4, &timerConfig4);       //TIMER4配置初始化

    timerConfig5.loadValue              = Delay1ms;          //1ms TimerOut
    timerConfig5.interruptEn      = 0;                       //禁能中断
    timerConfig5.linkMode                = 0;                //禁能链接
    timerConfig5.timerEn          = 1;

    timerConfig6.loadValue              = 249;                           //0.25s TimerOut
    timerConfig6.interruptEn      = 0;
    timerConfig6.linkMode                = 1;                             //使能链接
    timerConfig6.timerEn          = 1;

    timerConfig7.loadValue              = 3;                            //1s TimerOut
    timerConfig7.interruptEn      = 1;                             //使能中断
    timerConfig7.linkMode                = 1;                      //使能链接
    timerConfig7.timerEn          = 1;

    TIMER_Init(TIMER5, &timerConfig5);
    TIMER_Init(TIMER6, &timerConfig6);
    TIMER_SetCallback(TIMER7, TIM7_Task);
    TIMER_Init(TIMER7, &timerConfig7);
}

     2.2、程序实现的功能
    1、定时器通道0  实现10ms定时中断
    2、定时器通道1  实现0.25s定时中断
    3、定时器通道2、通道3、通道4 实现链模式,实现0.5s定时中断
    4、定时器通道5、通道6、通道7 实现链模式,实现1s定时中断

   2.3、通过这个例程看到,定时器通道n是以通道n-1为基准来计时,实现长时间定时的功能。

网友A(2021-03-12):
请教一个问题,timer1在中断的时候,改变loadvalue,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还是怎么实现?直接改变loadvalue,发现timer1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