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实现485双机通信原理[转载]

楼主(2021-01-21):
RS485通信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学习RS232时,都会拿485(RS485下文就用485代替)和其作对比。485优缺点不说,网上有。

我用的是STM32库函数学的485通信,所以接下来就讲讲STM32串口实现485双机通信的原理:

485和232都是基于串口的通讯接口,在数据的收发操作上都是一致的。但是他两的通讯模式却大不相同~!232是全双工(例:A->B的同时B->A,瞬时同步)工作模式,而485是半双工(发时不能收,收时不能发)工作模式。在232通信中,主机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可以收到从机发过来的数据;但在485通信中,收发要经过模式位的切换来进行,譬如发送数据时,会把模式为置‘1’,表示为发送模式,此时不能接收;当接收数据时,会把模式位置‘0’,表示为接收模式,此时不能发送。

在讲STM32串口实现485双机通信的原理之前,先来复习一下串口中的中断知识点:

串口的中断类型有很多种。这里主要讲两种:接收到数据中断和发送数据完成中断。这两个中断跟两个标志位有密切关系: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和TC(发送完成)。譬如在接收到数据的时候(RXNE,读数据寄存器非空),我们要产生中断。在发送数据结束的时候(TC,发送完成)要产生中断。这两种中断的产生方法都是在开启串口中断函数(USART_ITConfig();)中配置。并在获取中断状态函数(USART_ITStatus();)中判断是发送中断还是接受中断。

注意

有人问当产生接收中断时,没看到程序中清除中断标志啊,那不就一直中断下去了吗?这里官方规定有两种方法清除中断标志(书里面也有):1、尽快读取USART_DR(数据寄存器),通过读USART_DR可以将该位清零;2、可以直接向该位写‘0’,直接清零。

两块板子的串口波特率一定要相同,否则将得不到想要的数据。

STM32串口实现485双机通信的原理(库函数):

❈1、在主函数中,扫描按键。一旦key0按下,首先将5个字节的数据存入rs485buf[]数组中,然后调用RS485_Send_Data(rs485buf,5);函数将5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串口。❈

楼主:
❈2、进入RS485_Send_Data();函数中,先通过标志位将485设置为发送模式(RS485_TX_EN=1),然后循环5次,将这5个字节数据,通过库函数:USART_Send_Data();发送到USART_DR寄存器(自动发送),最后通过标志位将485设置为接收模式(RS485_TX_EN=0)。❈

楼主:
❈3、前两个是发送。现在是接收了。主函数中通过RS485_Receive_Data();不停的接收。❈❈4、进入RS485_Receive_Data();函数中,如果一直没有按按键,则不会发送数据,也就不会产生接收中断,也就不会往我们定义的接收缓冲区(RS485_RX_BUF[64])里写数据。RS485_RX_CNT计数器的值也就是‘0’,对应在RS485_Receive_Data();函数中就不会进入里面的if语句(下图中红框)❈

楼主:
如果按键按下了,就会发送数据,就会产生接收中断,就会往我们定义的接收缓冲区(RS485_RX_BUF[64])里写数据,RS485_RX_CNT计数器的值也就开始自增,对应在RS485_Receive_Data();函数中就会进入里面的if语句,从之前定义的接收缓冲区(RS485_RX_BUF[64])里面取数据。

网友A:
外挂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B:
别忘了加终端电阻

网友C:
这种是全双工吗

网友D:
需要把串口设置成什么模式啊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做数据链呢

楼主(2021-02-25):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加终端电阻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