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单片机系列]一、Keil中添加沁恒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1-01-21):
1、前言

偶然了解到沁恒的CH552T带的USB单片机,价格非常美丽,性能也不错,主频高达24MHZ,官方提供的WCHSPTOOL提供添加单片机型号到KEIL中,软件显示添加成功,但在开发过程中遇到无法添加单片机型号到KEIL中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KEIL的ARM和C51共存原因导致的,在使用STC单片机的ISP工具是可以添加STC单片机到KEIL,具体原因没有细究,下面给出一个可用的解决方法。

2、解决方法

1、 首先使用WCHISPTOOL软件选择好对应的单片机型号,在菜单栏的功能–>添加WCH MCU到KEIL器件库如下图所示:

软件提示添加成功。
2、 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在UV4文件夹下会找到wch.cdb文件,然后返回keil安装目录下用文件编辑器编辑TOOLS.INI文件在**[UV2]下面添加CDB0=UV4\WCH.CDB (“WCH MCU Database”)**,如下图所示:

**3、**最后打开Keil打开工程或者新建工程,在Options for Target–>Device下就能选择WCH 单片机了。

网友A:
很不错的知识贴,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