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联2个电阻的电路,两电阻各自电压之和不等于总电压?

楼主(2021-01-22):
我在一个48v的锂电池之间串联了两个1m的电阻.
电阻接入电路后测得电池的电压是52.32v
用万用表测得R1两端的电压是24.6v
R2两端的电压是25.1v24.6+25.1=49.7 和电源的52.3相差了2.62v. 不知道其中的电压分去哪里了.

后来我把R1,R2电阻都换成了75k的电阻
R1两端的电压是26.08
R2两端的电压是26.04
26.08+26.04 = 52.12 这时候和总电源的电压的差减少了

然后我再把R1,R2电阻换成了10k的电阻

R1两端的电压是26.18
R2两端的电压是26.16
26.18+26.16 = 52.27

请问为什么不同阻值电阻串联后的电压总和与电源电压的差距会因为电阻的阻值有关系?

网友A:
万用表内阻影响了.  我检测电池电压, 为了低功耗也是两个1M电阻分压, 只能得到大概

网友B:
万用表一般是10M左右的输入电阻  需要考虑仪表内阻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