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联2个电阻的电路,两电阻各自电压之和不等于总电压?

楼主(2021-01-22):
我在一个48v的锂电池之间串联了两个1m的电阻.
电阻接入电路后测得电池的电压是52.32v
用万用表测得R1两端的电压是24.6v
R2两端的电压是25.1v
24.6+25.1=49.7 和电源的52.3相差了2.6v
不知道其中的电压分去哪里了.

然后我把R1,R1电阻改为75K的电阻
R1两端的电压是26.08
R2两端的电压是26.04
26.08+26.04 = 52.12 这时候和总电源的电压的差减少了

最后我把R1,R1电阻改为10K的电阻
R1两端的电压是26.18
R2两端的电压是26.16
26.18+26.14 = 52.34 这时候和总电源的电压接近了

请问位什么选择不同电阻,两电阻的电压总和与电源电压的差值就会不同的结果?

网友A:
高中物理就有 电压表、电流表 接入电路中 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B:
万用表有内阻,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好像10M欧.

网友C:
测量用表的内阻,导致了你看到的结果。
表的内阻越大,测量的结果就越准确,你分压电阻1M,表内阻为10M的话,算上另外一个电阻,其精度就5%。

网友D:
电阻阻值的个体差异加上 表头内阻不够高。

网友E:
下图是这个测量电路的等效原理图:

电源等效为一个电压源 Vs 与其内阻 Rs 的串联。
分压电阻 R1 和 R2 采用相同的阻值。
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为 Rg 。
假设:
1. Vs = 50 V
2. Rs = 1 Ohm
3. Rg = 10 MOhm

下图是测量分压电阻 R1 或 R2 上的电压与分压电阻值的关系图:

这个图表说明分压电阻值的大小会对测量结果有影响:
1. 当分压电阻值接近电池内阻时,测得的电压值会降低;
2. 当分压电阻值接近万用表内阻时,测得的电压值会降低。
因此要测得比较准确的结果要求:
电源内阻 << 分压电阻值 << 万用表内阻。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
1. “<<" = 10 倍的时候,已有一定的误差;
2. “<<” = 100 倍的时候,误差基本可以忽略。

从 LZ 的数据看,测量误差大是因为万用表内阻的影响,
并且可以估计出万用表的内阻大致为 ~10 MOhm 左右。
与 3 楼的经验值吻合得相当不错。

网友E:
这个例子说明测量系统与下列因素有关:
1. 量具
2. 被测元件
3. 测量方法

因此,在实际测量前,需要验证测量系统是否满足要求。
参考:
测量系统分析 MSA (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
[https://] wenku.baidu.com/view/e9ee2e4455270722182ef73a.html

网友E:
下图是测量系统中的变异源:

蓝色代表被测产品或过程造成的变异;红色代表量具造成的变异。
两者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测量系统的变异。

测量系统的测量结果在统计上如果用正态分布来描述的话,就是均值(数学期望)和标准差。
均值偏离被测产品或过程“真值”的程度称为准确度 (Accuracy)。
标准差的大小则对应于精确度 (Precision)。

下图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准确度和精确度的概念:

图1:准确(均值与“真值”重合)、精确(标准差小)
图2:不准确(均值与“真值”偏离大)、精确(标准差小)
图3:准确(均值与“真值”重合)、不精确(标准差大)
图4:不准确(均值与“真值”偏离大)、不精确(标准差大)

标准差还可以用分辨率来描述。
当两个“真值”比较靠近的时候,由于量具的标准差不够小,因而无法区分这两个“真值”的差别:

当两个“真值”比较远离的时候,由于量具的标准差足够小,因而可以区分这两个“真值”的差别:

分辨率就是量具能区分不同“真值”大小的最小差值。而这个值就是由标准差决定的。

Fluke 101 万用表的指标就使用了“准确度”和“分辨率”作为指标:

注明“精确度在校准后一年内适用”说的就是量具的“稳定性”

这是 MSA 手册,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