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储存10年的芯片的寿命

楼主(2021-01-22):
我有个运放密封储存10年了,全新没有用过,现在要把它用上,不知道对它的使用寿命影响多大?请大神解答。

网友A:
引脚没有氧化,能焊上用 没问题的

网友B:
我家里有些元器件,几十年了,除了管脚容易氧化不好焊接,性能看不出有啥变化

网友:
自己玩,还是可以的,如果做产品的话,得考虑现在还有没有货或者替代品哦

网友C:
看看MSL等级,只要真空包装的,一般没问题,有的需要烘烤24小时以后再贴片。

网友D:
对寿命无影响,仅可能影响可焊性。

网友E:
还以为是 放了10年的U盘 数据还在呢

网友F:
楼主难道担心固体扩散作用导致PN掺杂失效?十年对扩散作用应该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