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无法烧录GD32E23F8

楼主(2021-01-22):
程序时官方的例程,未做任何修改,就是下载debug这边改成jlink方式,报错图片如下,求大神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boot0杜邦线接地和接3.3都试过了,跟上图一模一样

楼主:
芯片引脚图

网友A:
BOOT启动模式要配置好吧,BOOT1\BOOT0需要配置

网友B:
你用的芯片型号有没有JTAG引脚,你发的芯片引脚图没有JTAG引脚定义啊?

网友C:
GD32E230是M23内核,JLINK V9不一定支持,建议用GD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E230是M23内核,JLINK V9不一定支持,建议用GDLink

但是我用JFlash可以下载程序,不过运行程序的时候发现完全不对。关键是GDlink性价比太低了,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芯片型号有没有JTAG引脚,你发的芯片引脚图没有JTAG引脚定义啊?

PA13  PA14,这个不会错的,毕竟我Jlink都连接上了。关键是烧录提示的报错,debug也显示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启动模式要配置好吧,BOOT1\BOOT0需要配置

boot0串电阻接地,没毛病吧?还需要其他配置吗?手头的相关资料没说还有其他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JFlash可以下载程序,不过运行程序的时候发现完全不对。关键是GDlink性价比太低了,不想用 ...

GDLink也就几十块钱而已,用着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Link也就几十块钱而已,用着很方便

求购买推荐或者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购买推荐或者链接

某宝直接搜:gdlink,然后按照销量排序,剔除掉广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13  PA14,这个不会错的,毕竟我Jlink都连接上了。关键是烧录提示的报错,debug也显示同样的错误....{: ...

那你看看是不是MDK配置界面里面,FLASH下载算法设置没选对?

网友D(2021-02-24):
面对同样的问题,LZ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