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C6T6用后感

楼主(2021-01-22):
不使用外晶振;几个月前试用了下C6T6,想替代ST,用库文件。没有仿真调试,直接下载,没成功。这次ST芯片涨太多了,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库启动文件与数据手册说明不一致。弄了2天。终于可替代了。72M的HSI误差较大,实测在67.45M左右。48M的HSI实测是48.5M;修改system_MM32F031xxn.C中这个就可.
#elif defined SYSCLK_HSI_48MHz
void SetSysClockTo48_HSI()
{
    RCC->CR|=RCC_CR_HSION; // |0X100000=72MHz;
    while(!(RCC->CR&RCC_CR_HSIRDY)){;}
    RCC->CFGR=RCC_CFGR_PPRE1_2;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FLASH->ACR=FLASH_ACR_LATENCY_1|FLASH_ACR_PRFTBE;//FLASH 1个延时周期;72MHz=FLASH_ACR_LATENCY_2;
    RCC->CFGR&=~RCC_CFGR_SW;
    RCC->CFGR|=RCC_CFGR_SW_1;//HSI 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CFGR&0x0c)!=0x08){;} //等待:HSI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推荐一元的MM32F0010,让涨得飞快的8位TSSOP20见鬼去吧

网友A:
哈哈,ST涨价翻了还几倍,唉

网友B:
都在涨价,很正常、

网友C:
这过度涨价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网友D(2021-04-06):
MM32F031C6T6  新到现货,有需要用到随时联系  王来航  13113638039

网友E(2021-05-23):
都是被ST给逼迫的呀

网友F:
72M的HSI误差较大,实测在67.45M左右。48M的HSI实测是48.5M;
官方数据手册给的误差值是多少呢?我觉得没超过1%,正常吧

网友G(2021-06-23):
哎~~~我们也是用的ST,F4系列的,
替代起来困难的多

网友E:
这个问题倒是没遇到过,但是ST涨价起飞那倒是真的

网友H:
其实如果对PCB空间和成本不限制的话,可以加个外部晶振,能稳很多

网友I:
遇到过一次,用内部晶振,串口通讯用高速波特率之后,不定时丢包的,后来加个外部晶振好用多了

网友J:
现在灵动 缺货不 灵动做电机方面很强

网友K:
感谢楼主 填坑 这问题真的很容易遇到

网友L:
就是,时钟的问题呗~~

网友M:
半年后,此芯片价格也是5倍以上了

网友N(2021-07-26):
国产的芯片,真的是在慢慢崛起

网友O:
MM32F031系列MCU

网友P:
配置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Q:
感觉少配置了一个时钟过程呢?

网友R:
这个误差有点大呢

网友S:
是官网的开发板吗

网友T:
MM32F0010怎么样?

网友U:
楼主的时钟测试怎么输出的?

网友V:
官网没有参考的代码吗

网友W:
替代ST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X:
MM32F031C6T6完全兼容st的吗?

网友Y:
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所以,没有好坏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