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湿摩擦色牢度测试仪和aatcc摩擦色牢度仪测试步骤及保养

楼主(2021-01-22):
  除了进行颜色转移测试,该仪器可以进行磨损、干/湿摩擦、挠曲性、粉化、干洗、研磨和其他试验。试样采用标准压力和运动方式保证试样条件可控且可重复。

  适用范围:

  电动式摩擦色牢度测试仪,用于检测棉、化纤、混纺等有色织物及皮革的干/湿摩擦类色牢度的测试。适用于检测织物在干、湿状态下 的摩擦色牢度,以及经常性和周期性测试。测试仪使试样在一定压力、一定行程内与白棉布反复摩擦规定的次数,经过将白棉布与沾色灰色样卡比对评定脱色等级, 为改良织物染色提供依据。配有数字式电子预置计数器。

  仪器特点:

  用于织物的干、湿摩擦色牢度测试,适用于经常性或周期性测试。

  A、摩擦头直径为:16mm或25mm;

  B 提供压力为:9N;

  C、电力驱动,需要工作电压220V;

  D、配有电子计数器,完全模拟手动摩擦十次的测试结果,数据重现性高;

  E、配有标准摩擦织物的固定装置;

  F、试样夹弹簧钢制而成,确保快速紧固试样;

  G、设备控制方式:内部设置有AATCC、ISO等标准,也可自行设置程序;

  H、具有测试完毕自动报警功能。

  配件及耗品:

  1、磨擦布固样夹

  2、标准磨擦砂纸

  3、磨擦小白布(AATCC/ISO标准)

  4、摩擦小白布(SDC)

  5、校准织物

  6、灰卡(沾色)--ISO/BS标准

  7、灰卡(沾色)--AATCC标准

  技术参数:

  1.摩擦头直径:16mm±0.1或25mm±0.1

  2.摩擦行程:104/100mm(可调)

  3.垂直压力:9N±10%(AATCC标准)

  4.摩擦头运行速度:104±3mm/min(AATCC标准)

  5.一次测试往复运动次数:10次

  6.摩擦速度:60±1rpm/min

  7.电源连接:220V,50Hz

  8.标准磨擦小白布:50×50mm,退浆,漂白,不含荧光增白剂和整理剂的棉织物。

  测试步骤:

  试样准备:

  1 试样和标准磨擦小白布需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调湿。

  2 当试样有多种颜色时,应使所有的颜色都被磨擦到。

  3 若各种颜色的面积足够大时,须分别取样。

  4 剪取试样,分别做干磨擦和湿磨擦,应保证磨擦到所有的颜色。

  5 若试样的正反面是由不同的材料、颜色制成,正反面都要做磨擦色牢度试验。

  6 做干、湿磨擦牢度应不能在试样的同一部分重复进行。

  干磨擦:

  1 将试样平放在铺有砂纸的磨擦仪上,使试样的长度方向与仪器的动程方向*并固定试样在压板,夹样应平整。

  2 将标准磨擦小白布固定在磨擦头上,用弹簧夹夹紧,将磨擦头轻放到试样上;

  3 应确保磨擦时试样无滑动或起皱;

  4 将摩擦头放在试样上。接通电源,打开POWER键。设置测试次数。

  5 按START键开始进行测试。当测试次数达到设定值后,仪器自动停止。

  6 取下标准磨擦白棉布,用比色卡进行对比评级。

  湿磨擦:

  1 在蒸馏水中完全浸湿标准磨擦小白布;

  2 取出后夹于滤纸中挤压,使其有一定的含水量;

  3 其余步骤与上述干磨擦测试步骤相同;

  结果处理:

  1 评级之前,要用透明胶轻轻粘去磨擦白布上的松散绒毛。

  2 用三层未使用过的磨擦白布垫于待评定的磨擦白布下,参照标准沾色灰卡评定磨擦小白布的沾色等级。

  测试报告:

  1 报告标准方法

  2 分别报告干磨擦及湿磨擦结果。

  保养及维护

  1.摩擦头为塑料制品,出厂前已打磨完毕,与不锈钢板间无空隙。使用不应使摩擦头直接与砂纸摩擦,容易使摩擦头磨损而不再平整,与钢板有较大空隙而使试样受到的压力不均匀而影响测试结果。

  2.摩擦头运动速度已经调好,不宜随意转动调速器的调速旋钮。

  3.摩擦传动臂末端(在仪器内部)涂抹有润滑油保证运动的顺畅和降低噪声,使用过程中若仪器内部摩擦噪声变大,可适当的添加润滑油。

  4.测试用砂纸在测试过程中会发生磨损,应定期更换。

  5.若开机时仪器不能运转,检查调速器是否处在工作状态(按下白点一端),或检查保险丝是否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