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运行太慢问题

楼主(2021-01-22):
@麦小播 学习PIC单片机,安装了MPLAB X IDE v5.45,安装了xc8编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很恼人的问题。
简直太慢了。启动软件有时候会卡死,十几分钟都进不去,进去之后,编译速度慢,下载速度慢,总之就是什么都很慢,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江湖救急!

网友A:
用着还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C:
楼主电脑什么型号,cpu是多少的

网友D:
XIDE 对电脑要求略微有点要求, 配置如果比较老旧的话, 跑起来确实比较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脑什么型号,cpu是多少的

THINKPAD-T480,win10,64位系统

网友E:
十几分钟进不去,肯定不正常

网友F:
断网试一下

网友G:
看下电脑的任务管理器,是不是资源占用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