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定位GPS北斗信号调试技术交流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1、射频天线接收部分开发硬件流程
工序
工作内容
完成方式和工具
说明
射频原理图和阻抗设计
APPCAD设计射频的BALUN
BALUN 是双向式的平衡至非平衡转换器
射频PCB阻抗设计
APPCAD
更据要求做阻抗计算PCB板的线宽,板材和叠层厚度。
射频PCB阻抗制作
写加工说明再和PCB板厂沟通
要做阻抗匹配的走线,在PCB上高亮,并附加说明,要求PCB厂根据板料要求做阻抗匹配。
PCBA阻抗调试和测试
网络分析仪测试对应频率的smith圆图和驻波比VSWR
HP E5071C
PCBA射频传导测试
综合测试仪,测试和较准射频的传导相关参数。
GPRSHP8960, WIFIN4010A. GPS可以思博伦 STR4500 GPS测试仪
匹配天线和调试天线
天线厂家根据板子阻抗和结构计设天线。工具网络分析仪
把产品整机和PCBA板一起给天线厂。
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调试和测试
天线厂家, 测试屏蔽实验室。
2GPS射频设计
工序
工作内容
方法和要求
说明
方案选型和原理图设计
GPS定位有源天线和无源天线,要是天线面积小,就选用有源天线,提高灵敏度。原理图中的电感和电容值严格按品牌型号。
射频PCB阻抗设计
GPS的阻抗要求在1575.42MHZ频率点时为50欧。PCB板到天线IPX座子的近可能短,减小射频衰减。
可以用APPCAD软件来计算
射频PCB阻抗制作
GPS的阻抗要求在1575.42MHZ频率点时为50欧。
要做阻抗的线高亮,并在PCB板加工中说明
PCBA阻抗调试和测试
可以调试板子射频部分的电感和电容,把阻抗调为接近50欧。用网络分析仪调式 smtth 图和电压驻波比VSWRVSWR要求是小于1.5.
1575.42MHZ的阻抗接近为50欧,电压驻波比调到最低,1是最好的状态。
PCBA射频传导测试
GPS信号发生器输出-130 dbmGPS信号给板子,测试星值强度要大于37,做的最好的有到42
匹配天线和调试天线
天线厂家根据PCBA板子的smith圆图和驻波比VSWR来调试天线,让天线的SMITHVSWR和板子匹配。
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调试和测试
天线厂的屏蔽实验室。
3GPS调试流程方法和案例
1、PCB设计时注意事项。
A GPS射频要在PCB设计的时候保证阻抗在50欧,b、板子衰减尽可能做到最低,C 、射频走线不要有分支。
为了保证PCB板设计的阻抗为50欧,可以先用公式设置,最简单是用   AppCAD软件来进行讲算。如下图
在软件对应输入 线宽 叠层厚度、板材介质、工作中心频率。
2PCB做板子回来之后,要调试射频的阻抗,使GPS信号在射频在1575.42位置的驻波比
   VSWR达到最好,也就是把驻波比VSWR调试到最低状态。
1575.42MHZ时驻波比VSWR 要在1.5以内为比较好的。
3,  板子射频驻波比VSWR调试和测试
         为了射频信号没有反射的传输,必须要调试板子的射频阻抗,让需要的频率点的阻抗在50欧,板子驻波比达到最好的状态。在设计时,最理想是1575.42MHZ频率阻抗在50欧,那样驻波比会最好。但是PCB在制作时很难正好做到50欧阻抗,这里就要调式对应的电感和电容值,调试阻抗达到50欧,驻波比        VSWR达到最优的状态。
可就微调电路中的C40,L7,C8这三个元器件,来使驻波比VSWR达到最低值。调试时这个三个器件一定要用大品牌的射频用的电容的电感元器,保证元器件的精度。因为元件精度误差要是大了,贴出来的板子频率点都会变的。当然这个驻波比和模块的驻波比上有很在关系的,要是模块驻波比不好,是很难把整板驻波比调试得很好的。
下面是梦芯科技 MXT903调试的驻波比在1.575MHZ时的驻波比在1.16 ,是很好的了。
2 GPS座标反向查询,可以在网站 www.gpsspg.com
a, GPS定位芯片提供的低三方测试软件,先把测试出GPS定位的座标值。
b,进入www.gpsspg.com  把你软件测试的座标值,如 30.504585114.426103
输入之后,点击查询,在地图上面就可以查询当前的定位的座标点了。

网友A(2021-01-27):
都是牛人啊

网友B:
武汉光谷创业园的

楼主:
哈哈,你也在武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也在武汉?

我在重庆,看距离770多公里

网友C:
楼主真乃射频的大佬,小白向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乃射频的大佬,小白向大佬学习.

只是用到了,算不上大佬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用到了,算不上大佬啊

以后向大佬请教

网友D(2021-03-15):
下面是梦芯科技 MXT903调试的驻波比在1.575MHZ时的驻波比在1.16
笔误,改一下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