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下载官方例程Periphera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1-22):
      下载后手机app上显示连接成功,但是不能发送和接收,电脑串口显示的数据如下,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的回答
大家是如何学习蓝牙这一块的知识,刚接触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这就是连接上了,可以正常发送数据,DEMO中是每次发送1字节,不会将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连接上了,可以正常发送数据,DEMO中是每次发送1字节,不会将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 ...

谢谢回答,改哪里可以将发送的数据打印出来,手机app也读不出数据啊,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改哪里可以将发送的数据打印出来,手机app也读不出数据啊,啥原因? ...

这是他们公司绝密,不会告诉你的,之前曾经问过类似问题的。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改哪里可以将发送的数据打印出来,手机app也读不出数据啊,啥原因? ...

查看例程中 perpherla.c中,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 uint8 paramID ) 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他们公司绝密,不会告诉你的,之前曾经问过类似问题的。自己慢慢摸索吧。
...

程序都是公开的,蓝牙协议确实有点复杂,需要一点的时间去摸索,也可以使用CH9140/1/3蓝牙模块,通过串口即可进行蓝牙通讯。有任何问题也可直接拨打技术支持的电话:025-52635389/025-8969239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是公开的,蓝牙协议确实有点复杂,需要一点的时间去摸索,也可以使用CH9140/1/3蓝牙模块,通过串口 ...

程序公开,但是没有说明,光编写的人自己清楚,用户不清楚,有什么用,好的产品,还需要好的服务,否则放到库房里面也没有任何意义,之前曾经询问过你们蓝牙方面的问题,譬如发送函数跟接收函数,你们保密的很,后来直接买其他公司的蓝牙模块,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例程中 perpherla.c中,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 uint8 paramID ) 函数

只能打印字节长度,不能打印实际的发送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例程中 perpherla.c中,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 uint8 paramID ) 函数

这个变量改成什么,可以显示发出去的数据,怎么只能显示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连接上了,可以正常发送数据,DEMO中是每次发送1字节,不会将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 ...

CH57x蓝牙开发入门的PPT有二吗?怎么感觉写了一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公开,但是没有说明,光编写的人自己清楚,用户不清楚,有什么用,好的产品,还需要好的服务,否则放 ...

你买的哪个型号的蓝牙模块,我也搞了很久了,没能搞定,再搞不定,估计老大就要搞定我了

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哪个型号的蓝牙模块,我也搞了很久了,没能搞定,再搞不定,估计老大就要搞定我了 ...

呵呵,老弟,这里是沁恒板块,建议您选CH9141模块吧,按理是可以串口透传的,我是从淘宝上买的模块,也就是6到7块钱,手机APP是参考其他网友的部分程序后自己编写的,本来是想用CH573,就是那个RISC_V核的,但是没有办法吃透他的BLE程序,所以干脆就买模块开发,简单些。

网友D(2021-04-13):
这个网上有很多蓝牙透传APP

网友E:
这不是已经连上了吗?为什么还有疑问呢?

网友F:
这不是已经连接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