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帮我看看,可控硅损坏原因

楼主(2021-01-22):
型号BTW691200,1200V/50A,用于380V整流,正常工作电流2A左右,最高5A。
在用户现场,5台设备(每台两个可控硅),第一次开机即烧毁。

一般由于电压过高或电流突然增大

楼主:
与可控硅A极相连的铜箔烧断,380V电源进线铜箔起皮,与线路板剥离

网友A:
查负载侧是否存在短路或瞬态大电流情形,以及导致短路或过载的接错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负载侧是否存在短路或瞬态大电流情形,以及导致短路或过载的接错线的情况。 ...

这设备一共卖出去900台左右,其中20台发生这种现象,而这20台中,有15台客户承认接错线,负载接成短路了,但最近这5台,客户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接错线,说是我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用户的负载有三个接线端子:正极、负极、接地,接错线的都是把接地端当成正极了。
我的产品有电流检测,电流超过5.5A,就报警,并且继电器动作,通知用户切断供电。电流检测电路有单片机AD采样检测和比较器检测两种,两种检测结果“或”后驱动继电器。
我的意思是,从图片能不能断定是过流烧毁,而不是过压。

一般性的过压和过流摧毁无法在图中区分,因为过压才导致过流,进而摧毁器件也不罕见。是不是过压分析使用环境应该可以判断出有无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设备一共卖出去900台左右,其中20台发生这种现象,而这20台中,有15台客户承认接错线,负载接成短路了, ...

铜箔烧断,那肯定是过流啊

网友C:
你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是什么?

通到水里的,类似于电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到水里的,类似于电解

过流了  建议加入限流或者恒流环节  原来搞过类似的 有过教训

网友:
电流变大了而导致的

网友:
虽然客户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接错线,

但是也不能保证负载的阻值没有变小啊!

网友E:
明显过流产生的,单片机ADC检测要看外围电路  一般平均值电路实现的电流检测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过流产生的,单片机ADC检测要看外围电路  一般平均值电路实现的电流检测响应速度跟不上 ...

是的,单片机AD检测是为了恒流控制,还有一个比较器393直接检测过流的,但还是烧了。

网友F:
有没有做过零触发,如果没有过零触发,而通电时刚好触发点在电压锋值(刚开机时容性负载相当于短路)。此时就会造成过流,从而有可以瞬间烧坏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做过零触发,如果没有过零触发,而通电时刚好触发点在电压锋值(刚开机时容性负载相当于短路)。此时 ...

当然有过零触发了,一开始导通角只有一点点,还是软启动呢

网友:
有过零触发就安全很多了,还要做的就是过触发时的电压控制越低越安全(当然要保定稳定触发)。但你后面加了软启动,这个就可圈可点了。这个软启动你们可能认为是对保护器件有帮助的。但这个软的力度(主要是时间控制)得不好。就有可能是电路至命的原因。具体参数你们要能测量出来把握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到水里的,类似于电解

非隔离的吗?直接半波整流就通水里了吗?不怕电死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隔离的吗?直接半波整流就通水里了吗?不怕电死人呀?

不隔离啊,是全波整流,不会电死人,在特殊的容器内,人又接触不到

网友H:
这个不好说,一般来讲烧坏一大片肯定是过流烧坏的。过流的原因也可能是过压后管子击穿,导致电流大烧坏的

网友I(2021-04-09):
看你选用的可控硅参数是足够的,但你可控硅是否加保护吸收电路,还有你负载是怎么连接是否有开关?

网友J:
电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选用的可控硅参数是足够的,但你可控硅是否加保护吸收电路,还有你负载是怎么连接是否有开关? ...

负载没有开关,但是串有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