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Y 一款家用智能孵化箱,简单又实用

楼主:
本案例依托机智云开发平台,ESP8266作为SOC主控,实现孵化箱的远程远程实时监控,实现孵化箱空气内外循环、光照、加热系统、加湿控制,以及高低温自动报警(手机APP或邮件推送)等功能。

实现的相关功能:
  • 手机APP远程对设备进行测控
  • 温度自动控制,自动模式控制误差不超过0.1℃
  • 湿度自动控制,自动模式控制误差不超过5%RH
  • 灯光控制,照明用
  • 加湿系统
  • 空气循环系统,内循环和外循环
  • 可以实现手动和自动之间切换
  • 远程推送自动控制模式下高低温报警,设备掉线上线情况到手机APP和邮箱

硬件材料准备:
1.温湿度传感器采用高精度数字型温湿度传感器SHT20(I2C转STM8串口输出型传感器)
2.4位继电器模块5V
3.ESP8266 32M
4.超声波雾化器(需要买配套电源)
5.IIC-OLED显示屏 128*64分别率
6.加热线丝12V 14米,根据箱子大小决定长度
7. 自粘锡箔纸若干,用于箱子内部隔热
8. 一体带盖的泡沫箱,隔热效果好
9.12V20A以上开关电源,此处我才用的是12V70A电源
10.其他小材料自己准备(不想自己焊接的可以买nodemcu外加一个万能板,然后用杜邦线连接,nodemcu需要购买32M内存的,否则代码不兼容)

01、  硬件连接:
首先是8266最小系统,个人建议把复位电路搭建好,下载程序方便
  • GPIO12----换气开关继电器
  • GPIO13----雾化开关继电器
  • GPIO14----光照开关继电器
  • GPIO15----加热开关继电器
  • GPIO0-----KEY(微动开关,用于配网)
  • TXD-------SHT20-RXD
  • RXD-------SHT20-TXD
  • GPIO4-----OLED-SDA
  • GPIO5-----OLED-SCL

补充说明:
对于雾化器和光照,可以对火线进行开关,对于换气循环风扇,采用对12V的VCC进行开关,ESP8266下载程序可以按住GPIO0接的开关不放,再按一下复位就能进入下载模式。SHT20在下载模式的时候要和串口断开,要不然不能下载程序。
02、软件材料准备
主要软件:
  • 机智云自助开发平台账号一个(注意:注册的时候选择注册企业账号,才能申请开通D3功能,实现本自动报警及消息推送功能)
  • Eclipse(用于APP开发)

03、正式开发   3.1在线创建智能产品
云端产品创建与相关部署
以下只写大概内容,详细小学生教程步骤参考http://club.gizwits.com/thread-9635-1-1.html
进入开发者中心,创建新产品

添加如下数据点

应用配置里面添加一个安卓应用

应用开发生成安卓APP代码

添加D3推送服务

进入MCU开发生成ESP8266SOC 32M代码

接下来细介绍一下D3推送服务
首先介绍一下邮件推送,邮件推送是设备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向指定的邮箱推送一条邮件消息,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进入D3页面,点击新建项目

进入D3页面,左边是可视化的编程框,可以设置一下条件之内的,下面将通过实际例子进行介绍

1.设备上下线推送
将左边设备数据拖拽到右边,然后双击进入属性页面

选择设备上线然后确定,把邮件推送拖拽到右侧,双击属性,设置好以下内容参数,参数可以添加动态参数内容,详情不列出来自己看,设置好收件人邮箱。

设置好相关参数之后确定,然后用线条把设备数据连接到邮件推送连接上

同样的方式设置好下线

2.接下来对温度的高低温进行邮件报警
同样的方法拖拽添加以下内容

设备数据参数设置如下

逻辑规则,设置好上下报警。

设置邮箱报警内容

设置好后如图所示

如果温度过高我想让设备打开空气循环30S,那么再拖拽一个控制设备过去

属性如下

同样的短信内容以及其他自己查看,拖拽编辑,页面有带提示说明,此处不做多余描述。
设置好之后右上角保存,设备ID也就是设备的DID,设备在线过后在设备列表可以查看。

到此邮件推送就完成了

关于APP推送,此处不做介绍,详细请看这个帖子介绍http://club.gizwits.com/thread-165253-1-1.html

硬件制作,此处尽量看图。
焊接好ESP8266相关的电路图

孵化箱制作,进气孔空气外循环在箱子常温室通道,靠近底部的位置,出气孔在顶部,出气孔不宜太大,进气孔风扇密封性做好,用一层细纱布在通道内对空气进行空气过滤,雾化器放在进气通道内,空气循环会带入雾气,为了让空气在换气的时候均匀吹入,可以采用细孔来过滤,尽量让空气在里面形成涡流可以在内部加2风扇常开辅助空气内循环,有助于温度的控制和温度分布均匀,加了线一定要均匀分布在加热孵化是内四周和底部,箱子盖子也要做锡箔保温反光处理,否则会导致温度分布不均匀和温度流失太快导致功率增大。

完成工作上电。

上鸟蛋,保持鸟蛋平躺,为什么要平躺,而不是大头小头朝上可以去问鸟儿。

开始孵化第一天

第一天孵化保持38-38.3℃ 湿度50-70%RH
温湿度必须平稳,最好控制在温度变化不超过0.1

湿度变化控制在60±10%RH

第二天孵化保持38-38.3℃ 湿度50-70%RH,48小时以内不需要对蛋进行处理。

第三天温湿度不变,但是要进行每天3次翻蛋操作,每次180度翻转

第四天到第22天保持第三天动作重复,16天过后每天冷却6分钟,20天后每天喷水一次

23天开始,小鸟开始破壳,这个时候要把破壳向上放,23天的时候图片如下,此时注意湿度控制湿度,不易太干燥。

第24天,小鸟开始出壳,视频地址
http://www.56.com/u68/v_MTU4Nzk3NjQx.html
关于APP相关页面,如下所示

楼主(2021-01-22):
孵小**的APP页面

孵小**的APP源码

网友A(2021-04-23):
一楼图片都看不到,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楼主(点评):
能看到图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图片都看不到,只是我一个人这样?

现在可以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