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两个单片机间用USB HID 通讯,如何得到其通信指令

楼主(2021-01-22):
国外一台设备,主机用的是STM32F429,从机是C8051F320,将从机直接插入电脑可识别为USB HID设备
用USB调试助手可以连接该从机,但不会收到数据
现想知道主机需要发什么给从机,主机才能收到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本人不怎么熟悉USB,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只是看通没通么,发USB标准请求就好了,比如get interface,get Descriptor等等,device收到了就会响应的,需要对device的ep0端点进行发送

@wape271 :电脑能识别到设备的话,PC上也有抓包工具,bushound,wireshark,usblyzer,电脑能识别设备,标准通信应该是没问题,就应该能抓到数据包,不可能device啥都不发,电脑还能识别到。不行的话只能是买USB协议分析仪了,
不是,就像电脑能连接从设备,但从设备却没有发数据过来,需要买个USB分析仪,看下现有的主从设备是如何通讯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办了,只能用逻辑分析抓波形,然后自己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办了,只能用逻辑分析抓波形,然后自己分析了

是的,准备买台USB分析仪来试试

网友C:
HID连接成功了,从机C8051F320还需要发送数据(HID In 传输)。
否则主机还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D:
要先分析他们通信的协议 才能确认他们怎么启动 触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