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波特率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三极管/MOS在通讯接口电平转换...

楼主:
波特率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三极管/MOS在通讯接口电平转换的应用问题
MCU的串口电压域是3V的,传感器是5V的串口电压域。为了能正常的通讯且考虑成本,没有用TIsn74lvc2t45、润石的RS0102、瑞盟的MS4553M等那些电平转换芯片。而是用了两个MOS/三极管。
我的问题是,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或者其他通讯的通讯速率和三极管/MOS管导通速度的关系,如果导通不及时或者延时,可能就会导致数据丢失,这样双方收到的数据就是错误的信息。
比如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是115200bps1/115200 S 也就是传输一个位/一个码元要8.6us?一个字节是8.6*11=94.6uS(传送1个字节,有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校验位、1位停止位,也就是说传一个字节要用11位的时间)那三极管导通的速度要<多少us或者ns
这样看来三极管用在串口通讯的电平转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ns级别的导通速度是远远快于数据传输速度的?

三极管  (258.05 KB )

楼主(点评):
没人知道的吗

网友A(2021-01-25):
管子本身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上拉电阻和功耗。为了获得陡峭的上升沿,你得配置足够小的上拉电阻,因为你不能保证你驱动的是纯阻性负载.

网友B:
建议还是采用简单的方案,搜“双向电平转换”,有非常好的方案,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本身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上拉电阻和功耗。为了获得陡峭的上升沿,你得配置足够小的上拉电阻,因为你 ...

感性负载会怎样

网友C:
明明就一个P管可以搞定的,为啥要用两个N管?钱多任性吗?两个管子延时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采用简单的方案,搜“双向电平转换”,有非常好的方案,简单可靠 ...

你那个所谓的双向电平不就是加芯片吗  我不是例举了吗

网友B(点评):
如果你选择“双向电平转换”点右键搜索,出来的前10个肯定不是芯片

网友D(点评):
你还真是没有找对

楼主:
你这个电路和我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D(点评):
当然有区别,人家两个管子,走两路信号,你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和我这个有区别吗?

恩   你这个对信号的传输频率有何要求?这个不能用于高频  不能大于460bps的传输速率  你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