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TM32F103替换成AT32F403 遇到USB问题

楼主(2021-01-22):
USB, rc, PLL, hz
#21ic问答#   代理处申请了两片AT32F403ZGT6 ,直接替换公司产品上ST的F103,程序没做任何改动烧入即完美兼容,这点很赞。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在程序还是ST库的前提下,提高了PLL,频率到192MHZ,此时其他外设正常,但USB不能正常使用,keil 中debug 查看PRCC ,USBCLK为128MHZ。
有没有大神帮忙,在ST库192MHZ的前提下,使USB分频正常?
现在是外部晶震8M,RCC_CFGR_PLLMULL9改为了RCC_CFGR_PLLMULL16以192MHZ运行
代码如下: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16);

USB分频1.5 按AT32403 DEMO 修改也不行,问题依旧
void Set_USBClock(void)
{
        /* Select USBCL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Enable USB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B, ENABLE);
}

网友A:
at32的usb时钟,有1、1.5、2、2.5、3、3.5、4分频的,你得用at自己的库,才有相关参数设置。
还可以使用内部的48Mhz的HSI当USB时钟。
其他的,自己查手册。

网友B:
记得要用403A,403的USB好像有问题来着,然后403A就修正了。而且现在出货好像也是403A,建议直接换个403A试试吧~

网友C:
192M主频,你应该用usb 4除频才能得到48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