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 mapping

楼主(2021-01-22):
(无正文)

楼主:
就是如下问题:代码中GPIO定义从0-15.但是管脚PD2对应的是那个GPIO呢?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 Pin 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 Pin 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 Pin 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 Pin 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 Pin 6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 Pin 7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 Pin 8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 Pin 9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 Pin 1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 Pin 11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 Pin 12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 Pin 13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 Pin 14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 Pin 15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 All pins selected */

网友A:
GPIO分为A/B/C/D四组,每组均有Pin_0~Pin_15的引脚定义(具体到各个MCU型号有无该引脚看手册),故PD2为GPIOD中GPIO_Pin_2引脚

楼主:
多谢楼上,了解了,已经修改过了.多谢
还有GPIOx的定义.所以每一个组是16个GPIO.

网友B:
#define KEY0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5)  //KEY0按键PC5,这个读取也是读IO的数据,相当于是定义这个函数,你需要一个变量去保存这个读取的值

楼主:
KEY0不会保存这个数值吗?
如果这样使用可以吗? if (KEY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