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覆铜有毛刺

楼主(2021-01-22):
99se在覆铜时有凸起毛刺,有时候会搭到其他铜皮地方去,很容易引起短路,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因为在画多边形转折点的那一刻,你犹豫了一下!所以。重新编辑一下这个多边形就OK了

网友B:
升级用AD啦

网友C:
还是换立创EDA吧,早换早爽。protel99如果不是为了打开旧文件,早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