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输出信号幅度偏小

楼主(2021-01-22):
用一个仪表放大器采集线圈的感应电压,大小20uV,放大倍数5000倍,理论上应该有100mV。可输出电压只有几mV。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入一端应直接接地,采用反相放大的的话,放大器同相端也应接地。还有反馈电阻要接吧。

网友A:
看不出是500倍的放大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频率与增益成反比。匝数比100比1,1圈怎么绕,耦合度多少,你需要去测试电压比 ,而不是匝数比。 ...

楼主这个仿真应该是个理想变压器。输出小的原因应该是仪放的GBP不够大。

这个运放根据ADI官网的数据是够用的

网友B:
可以试试2级的放大,第一级AD8421放大1000,后面选个合适运放放大5倍同时叠加你需要的2.5V偏移.

网友A:
输入加个藕合电容试试

网友D:
可以查看一下,20khz频率下,G能不能到5000倍

网友D:
还有查看钻石图

网友A:
增益带宽积不够

网友E:
5000抹掉个0

网友E:
提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