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带订单求MCU

楼主(2021-01-22):
求SOP28封装的单片机,最好能pin对pin
1pin为VSS,5pin为VDD,
32K以上FLASH
已有20K试产订单,只差芯片替代

楼主:
20k是试产订单。

网友A(点评):
AT32F421可以替代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SOP-28封装?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QFN-28可以吗啊

楼主:
大佬们多多支持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这个量 就可以改封装  也降低成本啊  ,疫情不停  你就必须要改成LQFP32 ...

刚过完认证不久,客户几个系列的产品共用,换封装只能是说长远考虑,但是短时的还是这20K试产的

网友D:
拿个QFN32/QFN20之类的 + 一片PCB不就搞定你这个封装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个QFN32/QFN20之类的 + 一片PCB不就搞定你这个封装问题了

明白,感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感谢指点

或者买个裸片,直接COB邦定。

网友F:
6楼是个好主意

网友G:
20K试产 确实惊人啊  可以转封装啊 做个座就好了

网友B:
SOP-28可以波峰焊,QFP32不行吧?用QFN加个PCB转接也只能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