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Proteus学习单片机系列(十)——LCD1602

楼主(2021-01-22):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回复本贴,获取更多单片机资料

1、电路设计

2、程序设计

uchar num[] = "0123456789";
sbit RS = P2^2;
sbit RW = P2^1;
sbit E = P2^0;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向LCD写一个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W = 0;
        RS = 0;
        P0 = command;
        E = 1;
        delay(100);//等待接收,忽略读状态操作
        E = 0;
        RW = 1;
}
/***向LCD写一个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W = 0;
        RS = 1;
        P0 = date;
        E = 1;
        delay(100);//等待接收
        E = 0;
        RW = 1;
}
/**初始化**/
void FLCD1602_init(void)
{
        write_command(0x38);//两行,每行16个字符,每个字符是5*7点阵
        write_command(0x0f);//光标显示并闪烁
        //write_command(0x0c);//光标不显示
        write_command(0x06);//光标随字符右移
}
/**清屏**/
void FLCD1602_clear()
{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02);
}
/**向LCD写字符串**/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
{
        while(*p)//字符非空
        {
                write_data(*p);//写字符
                p++;             //数据指针++
        }
}
/**向LCD写数字变量**/
void display_num(uchar x)
{
        write_data(num[x / 10]);
        write_data(num[x % 10]);
}
/**定位**/
void gotoxy(uchar y,uchar x)
{
        if(y == 1)
        write_command(0x40 + x);
        else if(y == 2)
        write_command(0x80 + 0x40 + x);
}

网友A(2021-10-15):
开发板很便宜了,可以直接买个来搞了

网友B(2023-05-04):
基于可硬件USB下载和仿真的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驱动LCD1602字符屏,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24-05-09):
这些命令是用于初始化HD44780兼容的LCD控制器的命令。HD44780是许多常见LCD显示器的控制器芯片,包括你提到的16x2 LCD。这些命令是在数据手册中定义的,用于配置LCD的功能和行为。

- `0x38`: 设置为8位接口,2行显示,5x7点阵字体。
- `0x0F`: 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 `0x06`: 光标自动右移。

这些命令的具体含义和功能可以在LCD的数据手册中找到。通常,数据手册会详细描述LCD控制器的所有命令、寄存器和工作模式。

对于HD44780兼容的LCD,常见的数据手册包括:

- 飞利浦的HD44780U数据手册([链接](https://www.sparkfun.com/datasheets/LCD/HD44780.pdf))
- 纽约东芝的TC1602B数据手册([链接](https://www.sparkfun.com/datasheets/LCD/TC1602B.pdf))

在这些手册中,你可以找到所有这些命令的详细描述,包括它们的功能、参数和可能的其他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