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不知道继电器处于什么状态?那么加个指示灯的电路 成都...

楼主(2021-01-23):
在电路板调试和使用的时候,有时不知道继电器的状态是麻烦的,那么可以加个指示灯。
上图是一个继电器指示灯的参考电路:
●当控制端输入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线圈端的电源VCC和地之间接通的同时,LED两端的电源也接通,LED灯亮。
●当控制端输入高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线圈端的VCC和地之间断开的同时,LED两端的电源也断开,LED灯灭。
但是,这个电路有个缺点,就是万一继电器故障时,如虽然继电器的线圈得电,但是触点却不动作的情况就会出现错误指示,不过,这种概率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有的继电器是双触点,如一开一合的,如果要想更有把握一点,可以用另外一个触点来作辅助触点,主触点闭合时那么辅助触点断开,主触点断开时那么辅助触点闭合,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在辅助触点那里做个指示灯电路来指示继电器的状态,这样做可靠性稍微高一点,电路就不多说了。
全文暂时完毕,但是分享并没结束。

网友A:
U21 的 1和2 这两端,是线圈吧?!
那么,LED 反映的实际上只是 线圈有没有上电,亦就是那 8550 是开通还是关断。

网友A(点评):
而且,这 LED 刚巧跟 D2 並联,否则会被击穿!

网友B(2021-02-22):
这种的还好了,磁保持的继电器才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