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示波器测量地线出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1-01-23):
电路板连接有变频器,变频器连接电机,电机运转时,将示波器探头和探头的地,接在电路板地的同一个测量点上,本来以为信号应该是一根平线,因为探头和探头地线相当于短接了,但实际上会有噪声(约12mhz),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哪位大神可以给点思路?多谢!附件中是测试链接方式

网友A:
地线太长,易受干扰.
接地弹簧了解一下

网友B:
将探头的地线换成接地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太长,易受干扰.
接地弹簧了解一下

谢谢,但是探头和探头的地线是接在地线的同一个测量点上的,和地线长不长也有关系吗?

这是个一匝的线圈啊

网友C:
GND鳄鱼夹和探头,组成一圈的空心线圈,而且围起来的面积还不小。
这一圈里面的磁通量变化,全部会进入到实际的探头变成电压变化值..............
你要是弄一个差不多面前的一匝线圈,通上某个频率的波形,再靠近这个线圈,你甚至可以直接用来测量波形.......

网友D:
闭合回路有变化的磁场就会产生电流,电流流过电阻就会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