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V输入经过三级管后8V输出啊?

楼主(2021-01-23):
为什么12V输入经过三级管后8V输出啊?

网友A:
设输入端MAIN-POWEN为Vi,输出端Q32集电极C输出电压为Vo,则:

Vo = Vi * (1 + R151/R222);

如果输入端MAIN-POWEN的电压为3.3V,则:

Vo= 3.3*(1+4.7/3.3)=3.3 + 4.7 = 8 (V).

网友B:
如果输入H电平=3.3.
则输出=3.3+3.3*4.7K/3.3K=3.3+4.7=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输入端MAIN-POWEN为Vi,输出端Q32集电极C输出电压为Vo,则:

Vo = Vi * (1 + R151/R222);

为什么要这样计算,10k 1k 470Ω不参与计算?这个是稳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H电平=3.3.
则输出=3.3+3.3*4.7K/3.3K=3.3+4.7=8V。。。。

为什么要这样计算,10k 1k 470Ω不参与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输入端MAIN-POWEN为Vi,输出端Q32集电极C输出电压为Vo,则:

Vo = Vi * (1 + R151/R222);

12V不用参与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H电平=3.3.
则输出=3.3+3.3*4.7K/3.3K=3.3+4.7=8V。。。。

12V不用参与计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计算,10k 1k 470Ω不参与计算?

计算目标是Q30 Q31基极电平相同。
至于12V,只要R195不是太大,保证Q32正确导通,根本不参与计算,除非电压过低,输入不够足以输出(饱和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目标是Q30 Q31基极电平相同。
至于12V,只要R195不是太大,保证Q32正确导通,根本不参与计算,除非电 ...

12V输入8V输出,4V的压差谁承担了?是稳压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输入8V输出,4V的压差谁承担了?是稳压电路吗?

Q32产生这4V压差。
学过晶体管线路的,看这么简单一个线路,应该能很快明白的。
Q32是受控对象,基极电流越大,导通越深。
Q30、Q31组成一个典型的差分对,正常线性控制范围,2管子的射极在一起,基极电位基本接近。
由于输出经过2个电阻衰减进入Q31基极,所以,平衡以后2个B点电压是一样的,计算也是这样展开。
线路的基本原理非常简单:当输出电压升高,Q31基极电压升高,其工作电流增加,差分对特性决定了Q30的电流就强制减小,调整管Q32导通减小,输出降低,重新维持平衡。

谢谢!

网友C:
类似LDO的内部原理,用PNP/PMOS取代NPN/NMOS输出管,优点是压差可以很小,缺点是稳定性差,需要补偿电路。
所以,如果可以使用7805,就不要使用1117,7805比1117稳压性能要稳定可靠。

网友D:
这稳压电路设计有疑问,q31的导通电压会受流过r152的电流影响,输入电压变高时,流过r152的电流增加,电压升高,q31的导通电压也会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计算,10k 1k 470Ω不参与计算?

由于有存在负反馈,10k 1k 470Ω可以不参与计算。用同相放大器公式是一个很好的近似。见下图:另外,如果电源输入电压VCC是12V,高于输出电压8V,同相放大器(电源)工作在线性区,负反馈有效,就可以不考虑输入电压对输出的影响。
分析电路需要融会贯通,换个电路画法、“搬家”也要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