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求解

楼主(2021-01-23):
  小白 求解:为什么 图中 驱动 继电器 要用到 PNP 跟 NPN 2个 三极管,一般不都是一个NPN管的吗?

不是两个NPN,是一个,还有一个是PNP

网友A:
个人见解:
1.12V的电,如果接错了,如果只有一个NPN的话会干掉MCU的IO,加了前面的可以“适当”防御一下。
2.C14好好合计一下,如果只是开关,这个应该是电阻吧。

@1004320602 :这个问题其实帖子里的大佬已经说清楚了,就是方波驱动三极管,防止mcu管脚损坏的情况下负载还供电,我们那款产品没有用两个三极管,只用了一个。
@一叶倾城wwq : 能具体 说下吗?
我们有一款产品就是串接了个电容这么干的,还是为了防止误触发和稳定。

网友B:
在接通继电器的时候,4.7uF的电容需要快速充电,如果没有Q3,单片机IO端口的带载能力小,充电过程会比较长,影响继电器正常接通。

网友C:
看你的驱动电流多大,

网友D:
这只能方波,才能驱动继电器闭合。 你看c14,只有高频的波形才能过来。假设是PWM波,并且低的电平多,那Q3就导通,做个仿真看下。

网友E:
2级和1级的区别也就是倒相,常规的单个NPN,高电平控制信号继电器接通。
这个线路是低电平信号继电器接通。
至于继电器负载大小,不会这样设计去考虑的,最多用个达林顿高贝塔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
驱动源是交流信号吧

网友G:
这是个触发延时电路吧,控制信号出出现变化后,R18和EC9将信号延时一段时间控制继电器哦

网友H: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必须使用频率信号驱动。估计是一些特殊场合,要保证在前级电路失效时继电器也能断开。
而前面“多出的”三极管是因为IO口驱动能力不够。

@hk6108 : Q3 发射结 有电阻並联,是可以充当放电通道的,刚才犯懵了。
C14 的放电通道呢 ?!

网友I:
这个驱动非常好,一般用于严格的场合,比如加热器,可以有效防止单片机死机或管脚坏了引起加温异常,防止事故发生。相当于看门狗一样。不停地去改变高低电平来使继电器工作。

网友J:
只有LS CPU51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只有LS CPU51的回答是正解

电容阻隔直流,无论单片机死在哪个电平,管子都不会继续开通;
另外,人是个电阻,此电路如作为触摸开关,碰了就通,如用 NPN 输入,则人体须充当天线或自身带电。

那 PNP 是小功率管,小功率,为的是照顾单片机极其有限的带负载能力,跟 安全,方便与简洁 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