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的屏蔽线如何处理?

楼主(2021-01-23):
是两端悬空,还是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接地是接外壳,还是接电源信号地?

网友A:
一端接地 ,一端悬空

网友B:
一般来讲是两头全部接外壳,至于外壳接不接信号的GND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理论上来讲外壳直接和信号地相连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有些场合不能直接相连,可以用1M电阻加103电容相连

网友C:
如果RS485屏蔽网的接线端子能独立出来,正确的方法是2边接地(PE) ,

如何 RS485 屏蔽网 的端子已经和设备地(Gnd)边接上,哪只能一边接地,从工程实施上的方便来说,哪边好接,就接哪边,另外一端不接悬空作好绝缘。
//把两边的地接上有等电位不一至的问题, 导至一边设备电位浮高.

//工程上也遇到,,,, 必须把设备2端 GND 接上才能工作的奇葩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是两头全部接外壳,至于外壳接不接信号的GND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理论上来讲外壳直接和信号地相连效 ...

看到不少人基本上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E:
一般来说485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0米,不需要屏蔽,只需要考虑匹配电阻就可以了。非要加的话,肯定是两边都接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