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32f103和st32f103 能不能直接用ST的库

楼主(2021-01-23):
如题,DG32f103和st32f103 能不能直接用ST的库 只要修改
找到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替换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其他地方是否要改?
mdk设置是否要改GD的型号?

楼主:
通过测试相同型号gd和st程序直接写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测试相同型号gd和st程序直接写入可以用

没有用i2C  usb  spi    用的外置存储器

网友A:
GD,不是DG,完全可以用ST的库,也一直这么用的,就看那个差异文档,几个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用起来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不是DG,完全可以用ST的库,也一直这么用的,就看那个差异文档,几个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用起来 ...

老哥,有没有出什么问题,编译软件单片机型号选择gd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D,不是DG,完全可以用ST的库,也一直这么用的,就看那个差异文档,几个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用起来 ...

差异文档哪里可以找到?如果您有的话,方便发一份吗,谢谢  1985270910@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没有出什么问题,编译软件单片机型号选择gd的吧

能否发我下谢谢    chinajaigege@qq.com

网友D:
注意下主频,如果不用GD的库函数的话,可以用ST的标准库函数写,完全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下主频,如果不用GD的库函数的话,可以用ST的标准库函数写,完全是兼容的。 ...

谢谢

网友E(2021-02-25):
求差异文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D,不是DG,完全可以用ST的库,也一直这么用的,就看那个差异文档,几个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用起来 ...

同求差异化文档 kabc999@163.com

网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24/129935958.shtm       网上有的

网友G:
我用ST的库,GD32待机模式下功耗高达15mA,还在找原因

网友H:
应该不能直接使用吧需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能直接使用吧需要修改的

103系列可以

网友I:
软件、硬件都不用修改,直接替换103系列么?

网友J:
某大厂缺货到人心惶惶(每年的技术论坛高层领导都信誓旦旦如何如何保证货源,可能这次又要归功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了),第一时间就是找替换,第一时间就是GD。 曾几何时,GD 刚面世,我们瞟过去的轻蔑人神,和当年台系PIC 如出一辙,想不到我们也有今天。 查资料,读文档,准备开始入手开发器。 进来一看,300大元一套,TMD !是不是掏不出钱的都没能力转平台!  和某大厂几十元的工具相差太远了。 难道还指望买开发器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