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32F369x+驱动0.96OLED】

楼主(2021-01-23):
1、硬件连接使用IIC接口驱动

同时需要上拉电阻4.7k。

2、IO口

SCL和SDA使用使用PB10和PB11,因此配置成复用功能5;

void i2c_pin_init(void)
{
        md_gpio_init_t x;

        /* Initialize scl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OPEN_DRAIN;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5;
        md_gpio_init(GPIOB, MD_GPIO_PIN_10, &x);

        /* Initialize sda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OPEN_DRAIN;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5;
        md_gpio_init(GPIOB, MD_GPIO_PIN_11, &x);

        return;
}

3、I2C外设配置
md_i2c_struct_init(&init);用于获取md_i2c_init_t结构体的值,也可以自己配置,库函数里面有个默认配置md_i2c_init(I2C1, &init);初始化I2C
md_i2c_set_addr_0_9_bit:用于设置从机地址,从机地址是0x78
md_i2c_set_transmit_length(I2C1,2); 设置发送的数据长度为2byte;
md_i2c_enable_auto_end(I2C1); 用于配置自动产生stop信号。
void I2C_PeriphInit(void)
{
        md_i2c_init_t init;

        memset(&init, 0, sizeof(md_i2c_init_t));
        md_i2c_struct_init(&init);
        md_i2c_init(I2C1, &init);

        md_i2c_set_transmit_fifo_reset(I2C1);

        md_i2c_set_transmit_length(I2C1,2);
        md_i2c_set_addr_0_9_bit(I2C1, OLED_ADDRESS);
        md_i2c_enable_auto_end(I2C1);

        md_i2c_enable_master_write(I2C1);
}
4、I2C写数据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md_i2c_set_start(I2C1);  //START信号,启用会,会自动发送从机地址

        md_i2c_set_tx_reg_data(I2C1, addr);

<b>        while(!md_i2c_is_active_txe(I2C1 ));  //特别重要,用于判断fifo为空。
</b>
        md_i2c_set_tx_reg_data(I2C1, data);

}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速度基本与配置的一样,100k,。

5、OLED写数据和命令

这里都是通用的,关于详细的原理可以参考:OLED驱动原理
void WriteCmd(uint8_t I2C_Command)//写命令
{
  I2C_WriteByte(0x00, I2C_Command);
}

void WriteDat(uint8_t I2C_Data)//写数据
{
  I2C_WriteByte(0x40, I2C_Data);
}

6、OLED显示

字库取模方式:共阴、列行式、逆向输出。

最后说一点,es32f369x的硬件i2c驱动方式与stm32有很大区别。

篇幅有限,附上完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