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C8主频无法超过36MHz

楼主(2021-01-23):
hz, rc, PLL, lm
原先使用的STM32030C8,代码也是用STM的时标准库写的,直接换航顺的HK32F030C8上去,程序运行到时钟配置时不行了。时钟配置代码: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16 i;
    RCC_DeInit();
    /*使能HSI */
    RCC_HSICmd(ENABLE);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2);        //16MHz(RCC_PLLMul_4),36MHz(RCC_PLLMul_9),48MHz(RCC_PLLMul_12)。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i = 1000;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i > 0));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ystemCoreClockUpdate();
}

将RCC_PLLMul_12改为RCC_PLLMul_9或以下时,程序运行正常。RCC_PLLMul_10及以上时程序就不行了。

楼主:

怀疑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有空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有空再试试

你没有设置FLASH  周期, 48M 需要等待一个周期

网友B:
我这边用你的代码配置出来是正常的,你可以加我微信 a13686819639 探讨。

楼主:
已解决:
确实是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
设置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为FLASH_Latency_1,程序运行正常了。
参考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528-1-2.html
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HK应该在时钟设置的章节标注一下,这样可以让用户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确实是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
设置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为FLASH_Latency_1,程序运行正常 ...

好的, 多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确实是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
设置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为FLASH_Latency_1,程序运行正常 ...

网友D:
建议开发类似stm32cube的工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确实是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
设置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为FLASH_Latency_1,程序运行正常 ...

这个跟flash什么关系呢

网友F:
看来兼容不行呢。

网友G:
库函数也是类似的吗

网友H:
STM的时标准库不错呢。

网友I:
时钟配置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J:
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网友G:
以后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J:
为什么低频的时候没问题呢?

网友F:
移植好复杂呢。

网友I:
RCC时钟源是什么

网友H:
HK32F030C8兼容哪个芯片呢

网友D:
代码不兼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确实是需要设置Flash_ACR寄存器,
设置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为FLASH_Latency_1,程序运行正常 ...

学习了。

网友E:
例程么有吗?

网友K:
最好有一个能够做高位AD的芯片。

网友L: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是否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低频的时候没问题呢?

Flash读取性能低,访问不能太快

网友M(2021-02-24):
是的,36Mhz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不要太高了。

网友N:
跟flash什么关系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建议开发类似stm32cube的工具了。

这也,也需要很大的研发及人员实力、物力

网友P:
兼容不行吧

网友Q:
时钟配置选项的。

网友K:
这种属于单片机的超频现象吧,可以使用吗?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方法确实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