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下各位看datasheet的方法,到底是我水,还是方法不对

楼主(2021-01-23):
我很难理解stm32F249里面对时钟信号的说明。看了一上午。

这个图我结合启动代码看了半天,终于理解是给外设的时钟源有三项: HSI, HSE,PLL。
那启动代码SystemInit用的是哪个呢,又看了半天,发现先函数SystemInit,是HSI,然后转到main里面,再设置PLL。
终于明白圆圈里面的SW对应的是寄存器RCC_CFGR的最后两位。

我的问题是:我这还是有源码,有各种开发板资料。这要没有源码,没有开发板资料,这我怎么能明白下图的意思。

网友A:
结合寄存器说明来,图只是辅助作用,不太可能图里把所有寄存器的位都列在上面。

楼主:
好吧,我相信自己很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