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如是观

楼主(2021-01-23):
运放型号 相同,
四个电阻 等值,
电路架构 对称。

模拟电感骨干

模拟电感骨干

楼主:
根据楼上罗列的前提条件,
这电路,两运放的输入都 等同共模,
不管共模输入多大,这两个运放的输出永远是 零。

楼主:
这样玩,还是没戏,
跟随器 的电压增益 小于1 ,正反馈条件不足,
但这拓扑只是貌似跟随器,实际上不是,增益可等于(甚至略微大于)1 ,
等于1,左右两端电压相等,大于1,两运放皆饱和,左右两端电压还是相等,
这样一来,运放的输入,依然 等同于共模,输出会回到 零,

把上图两条紫色线並拢,让两运放的负输入端相连,就还原为首层的那个拓扑了,
这意味着,首层那电路 在待机状态时,是 共模输入 状态,刻意让 紫色线的电位 不等于左右两端 的电位,运放才有输出。

楼主:
在运放 负输入端 给讯号,这是反相放大,
但是,两个运放的反馈却是 同相正反馈,两运放皆饱和而且输出电压极性相同,
这样,左右两端电位就相等,把讯号撤去,运放又回到 共模输入 状态,正反馈崩塌了!

楼主:
4楼(地板层),下图的紫色线连接的是两个运放的负输入端,
如果在这紫色线处给讯号,两个运放 开通的方向 是相同的,讯号一旦徹去,运放的负输入端电位 就重新跟正输入端齐平,整个电路 重回待机状态,把紫色线改接至 两个运放的正输入端,结果也会一样,
如何才能 不碰负输入端  而让运放开通呢,把讯号加到电路的左右两端就对了,这样做,对于讯号源而言,四个电阻是串联的,根据这电路的布局,两个运放得到的驱动是相反的,所以,两个运放的输出必然是 一扇一吸,跟 x大 的阐释脗合,而 负输入端 的电位,理论上是 零。

楼主:
这电路,把 R1和R4 砍掉,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是个 同相型的 BTL 功放,R2和R3 是反馈链,这反馈链並非接地而是两运放共用,貌似反相放大器的驱动方式,
由于 R2=R3 且两运放输出幅度相等,负输入端电位 理论上为零,仿如反相放大器的「虚地」,但同相端在这电路中不需接地,而是接讯号源,讯号幅度 不需像负反馈放大器那样增大(那就近似于 开环)。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9360&extra=&page=1

这是 x大 7楼 的部份内容,对我这门外汉而言,这帖子算是 亲民 了,
其实,根据电路布局,讯号往电阻链两端一加,这两个运放的输出 自然是相反的,一扇一吸;况且,他分析这电路时,电阻链的另一端似乎是悬空着的,
当然,同相放大器,负输入端 接地与否皆可,只需往输出端一接就行,所以,即使电阻链另一端悬空,这电路也照样能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把 R1和R4 砍掉,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是个 同相型的 BTL 功放,R2和R3 是反馈链,这反馈链並非接地 ...

①这电路,完全可拿来当功放(负载不允许接地),且远比做 GIC 物尽其用,
②貌似正反馈的拓扑,行的却是「推挽」模式,那就不单 起不了正反馈作用,R1和R4 还会成了讯号源的额外负荷。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9360&extra=&page=1

这是 x大 7楼 的部份内容, ...

忽然发觉,X大之言其实只对了一半!
他所指的谬误,其实存在于 暂态,造成这暂态的,正正就是那个 模拟电感 所必须的电容!
接了电容的运放,状态会被改变,随着电容充满,电路状态复原,这跟 再生开关(一枚运放加一只电容)方波发生器 的情况类似。

不一样,只是类似,再生开关震荡器是 无稳态,GIC 是 单稳态(负反馈),两暂态(都是正反馈状态)。

楼主:
稳态分析,从电阻链入手,根本可以一步到位!
两个运放,以电阻链的分压为偏置,得出的结果自然是 一扇一吸,但耦合关系却为共模输入,不起任何反馈作用  而且对来自左右两端的干预不会有任何反应,4楼(地板层)下图与沙发层,那两个图就是这德性,
电路的反馈性质,取决于加在电阻链两端的讯号,亦就是,讯号须直接从 两个正输入端 加进去,像首层的电路那样,对于差分讯号,这电路是个正常得不行的 负反馈放大器,当讯号为共模时,电路相当于两个 同相放大器 並联,
为甚么我说这电路是 双单稳态,因为,电感的模拟 只需改变一个运放的状态,而这电路跟实际电感一样是双向对称的,当讯号极性反转,两个运放的职能也就倒过来。

楼主:
电容的安装位置,为何是 R2或R4 ?!
因为,充电方向不一样,为何不一样 ?!
因为,两个运放的静态状况相反,为何相反 ?!
因为,暂态是以改变一个运放的状态(使两个运放的状态变成相同)而造就的,
运放的待机状态 取决于偏置,一个正偏一个反偏,才合符这电路的需求,
电容的作用,就是打破 输入的共模性,要改变运放的状态,就根据输出电流的方向而选取适用的输入端,
加于电阻链的电压如果是左正右负,则把 R2或R4「短路」,电路状态才会变,实际应用中,这差事就由电容来干。

此电路是闭环拓扑,但运放的待机状态只能仅取决于偏置,不允许任何其他因素(包括输出)的掺和。

楼主:
先前说过,这 GIC 是个 双向单稳态 电路, 不过,真实的电感,是 贮能器件 而並非 开关元件!
这就意味着,电感的模拟者,应该是 模拟电路,即是运行于 线性区 的啊,那就跟 能源效益 有所抵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