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变压器磁通密度与原边线圈的匝数成反比

楼主(2021-01-24):
(无正文)

网友A:
最大磁通密度?

网友B:
磁场强度给定,感生电势正比于匝数,
匝数给定,感生电势正比于磁场强度,
感生电势给定,匝数跟磁场强度成反比,
磁场强度取决于 自感电势与电源电压之差,此差愈小,磁场愈弱,
这效果,类似于射极跟随器,Re 相当于 线圈匝数,Ib 相当于 励磁电流,自感电势相当于 射极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