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的开发环境的搭建,驱动以及BSP

楼主(2021-01-24):
https://www.keil.com/demo/eval/arm.htm#DOWNLOAD
1,MDK-ARM的IDE集成开发环境:mdk512.exe
http://www.keil.com/fid/tsrz5twr ... les/eval/mdk512.exe
(MD5: 227234b11466818578c407f8e8217f97)
如果用到KEIL C51也可以同时安装在同一目录下,不受影响,如5.
注意新旧版本的EXE和DLL不要以旧覆盖新,要用新覆盖旧的原则的即可,注意确认或者略过。

MDK-ARM5.00以后,把器件相关的例程,库,配置代码等与最简洁的IDE无关的东西剥离了,
如果有PACK包的器件可以在UV5的界面中升级更新方式在线下载安装,也可以到4的连接上下载后安装到MDK-ARM安装目录。
如果没有相应的PACK包的器件得装相应的旧器件的补丁包,如2的CORTEX-M系列补丁包和3的ARM7,ARM9系列补丁包。

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2,MDK-ARM的 Cortex-M 系列补丁包: mdkcm512.exe
http://www.keil.com/download/files/mdkcm512.exe
3,MDK-ARM的 ARM7, ARM9 & Cortex-R 系列补丁包: mdk79v512.exe
http://www.keil.com/download/files/mdk79v512.exe
4,MDK-ARM的PACK补丁包:
http://www.keil.com/dd2/Pack/
如新唐M0,M4:Nuvoton.NuMicro_DFP.1.0.2.pack 和 Nuvoton.NuMicro_DFP.1.0.2.pdsc(这个以前需要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把驱动装上就好)

(安装好后在这个路径有备份:C:\Keil\ARM\Pack\.Download,可以复制到其它电脑,不用每台都在线下载升级。)

5,KEIL C51安装包:c51v953.exe
https://www.keil.com/demo/eval/c51.htm#DOWNLOAD
http://www.keil.com/fid/sg9aaewb ... es/eval/c51v953.exe
MD5: 459fa4dd8dbc5a38597ae903d8fca052
新唐的M0,M4开发还需要安装: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iver_V1.26.6314.zip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Tool_V1.26.6314.zip

楼主:
NUC1XX系列开发环境的搭建

1       概述

本文主要描述如何建立新唐NUC1XX系列芯片的开发环境,包括编译,下载以及调试环境的建立。

楼主:
2       硬件环境

以NuTiny-EVB-120为示例硬件平台,调试器为“Nu_Link-Me_001 V1.2”,还有一根USB线。
NuTiny-SDK-NUC120开发板的详细资料目录:\Build\Evaluation Board\NuTiny-SDK-NUC120
PC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XP SP4。

楼主:
3       Keil MDK-ARM安装

Keil MDK-ARM安装包的评估版可以在网络上下载。正版需要向ARM公司购买License,网络上有一些序列号生成器,也可以使用。本文档使用的是4.13a的版本。(请使用24小时后立即删除哦:))
Keil MDK-ARM安装软件目录:\Build\Keil_MDK

楼主:
3.1    安装Keil uVision4

双击MDK413a.exe,进入安装界面。
安装Project example,可以选择不安装。
安装完uVision4后,安装程序会自动进入ULINK驱动的安装界面。

楼主:
3.2    安装ULINK驱动(可选)

Keil ULINK 仿真器是一款由Keil公司开发推出的多功能ARM调试工具,可以通过JTAG或CODS接口连接到目标系统仿真或下载程序,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主流的ARM开发工具。
可以选择不安装,也就是将下图的两个复选框都取消。
安装完毕后,在桌面上生成了“Keil uVision4”的快捷图标。

楼主:
3.3    安装序列号

点击桌面的“Keil uVision4”的快捷图标进入主界面。点击“File”->“License Management”菜单。复制右边的Computer ID,这是对应本台电脑的ID,需要输入到keillic.exe中生成序列号。没有输入序列号之前,该软件是evaluation版本。
解压keil_crash.zip为keillic.exe文件,点击该exe文件。在窗口的CID编辑框内粘帖刚刚复制的CID,Target编辑框选择“ARM”,点击“Generate”按钮即可生成对应本机的序列号。
将生成的序列号复制,粘帖到刚才打开的Keil license management窗口底部的“New License ID Code”编辑框内,点击“Add LIC”按钮即可。
注册成功后,License Management窗口显示相关的该软件可用信息:expires:Jan, 2020

楼主:
4       安装Nu-Link

4.1    Nu-Link驱动安装

Keil的µVision开发工具主要是用来管理工程,编写、编译、调试程序以及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的,而调试或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则需要调试驱动程序的支持,如ULink ARM Debugger就是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voton也为µVision提供了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Link,它主要用来辅助µVision调试Cortex-M0系列芯片的,尤其是Nuvoton的NUC1XX系列的芯片。同时Nu-Link还可以进行Flash的编程。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了,比如开始/停止调试会话,设置/清除断点,读写寄存器、内存,单步执行等等;另外还可以为特定的芯片选择Flash编程算法,该算法程序可以对芯片的Flash空间进行快速地擦除、改写和验证。
相关具体说明可参考帮助文档:\Build\Help_doc\NuMicro Cortex-M0 Keil 调试器驱动用户手册 1.03.pdf
安装文件目录:\Build\Nu-Link Driver\NuMicro Keil uVision IDE driver (Build 4125) V1.03,点击exe进行安装。
首先安装程序会安装Nu-Link驱动。
可全部选Next按钮,直到安装成功

楼主:
4.2    关联Nu-Link到Keil

这个安装步骤是将Nu-Link驱动和Keil uVision开发环境联系起来,这时需要注意,如果你机器上安装过其他Keil版本,那么就需要选择相关的Keil目录了。
这个窗口就是选择需要安装的Keil目录了,请选择你所需要使用Nu-Link的Keil版本安装目录。
安装成功后,在相关的Keil uVision4的安装目录下将多出如下目录和文件:
.\ARM\BIN\Nu_Link.dll: NuMicro Cortex-M0 Keil µVision Driver的DLL文件
.\ARM\BIN\Nu_Link: 包含COPYRIGHT, License和寄存器详细信息,semihosting示例程序等
.\ARM\Flash: 包含Flash编程算法
.\UV4\Nuvoton_NuMicro_Cortex_M0_DateBase.cdb : NuMicro Cortex-M0 MCU数据库
安装完Nu-Link Driver后,从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可以看到相关的帮助文档。

楼主:
5       NUC1XX BSP安装

新唐提供了NUX1XX的板级支持包程序(BSP,Board Support Package),有利于客户在该驱动程序的基础上进行应用程序的快速开发,而不用从寄存器层面重新开发驱动程序。
BSP库文件安装目录:\Build\BSP Library\ 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2.002.exe
点击exe后系统将相关BSP文件安装到相应的目录,并在Keil MDK中进行了相应的注册关联以及拷贝相关的文件。例如以下两个系统文件:
l         \Keil\ARM\Startup\Nuvoton\NUC1xx\ startup_NUC1xx.s
l         \Keil\ARM\Startup\Nuvoton\NUC1xx\ system_NUC1xx.c
同时对UV4的“CPU类型库”也做了新唐CPU的更新,在新建UV4工程时可以选择相应的新唐CPU型号。
在BSP的安装目录下,包含了驱动程序和许多的样例程序,可供工程师开发时调用和参考。同时还提供了驱动的相关文档。

楼主:
前言:新唐N32905U1DN单片机不支持用户将程序烧录到内部FLASH,必须外挂FLASH存储用户程序,可以是SPI FLASH、NAND FLASH、SD卡。用户采用裸机开发的方式可使用官方提供的lib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本工程代码是在内部SDRAM下调试。

楼主:
M0516的开发环境的搭建

首先安装编程环境,我用的是MDK5.0。MDK可以跟C51装到同一个目录,这样既可以写C51的程序也可以写M051程序了。

楼主:
第二步去新唐的官网下载 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4.6211.zip 仿真器的驱动,并安装好。

楼主:
第三部下载M051 SeriesBSP_CMSIS_V2.01.002.zip  和 M051 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EN_V1.01.003.zip,这两个是M051的库文件。据说用CMSIS库就像ARM M3的编程方式差不多(我没用过M3),DirectRegisterAccess库是直接操作寄存器跟51单片机的编程方式差不多。问了问高手,他们建议用CMSIS,因为更简单方便。我两个都装上了。这两个文件直接解压C盘即可,路径要记住,要在mdk里面填写。

楼主:
   打开MDK,新建一个项目,取名TEST,然后出现下图,点OK。

楼主:
出现选择CPU对话框,找到M0516LBN,点OK.

楼主:
然后下面对话框点yes。

楼主:
然后就进入MDK的主界面了。再新建一个空文档,并保存,取名为main.c
在Source Group 1上点右键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把main.c加进来。

楼主:
下图的include paths里面写上刚才解压的 M051 SeriesBSP_CMSIS_V2.01.002.zip的路径。我写的是:
C:\Keil\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C:\Keil\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LibM051Series\StdDriver\inc

楼主:
下图在scatter file里写:--map --first='startup_M051Series.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楼主:
选择Nuvoton Nu-Link Debugger,然后点Settings按钮。

楼主:
然后在main.c里输入以下代码
#include <M051Series.h>
void SystemInit(void)
{}
int main(void)
{
        //设置P2.0为强推挽输出
_GPIO_SET_PIN_MODE(P2, 0, GPIO_PMD_OUTPUT);
    while(1)
    {
        //让P2.0交替输出高低电平。把LED灯的正极接到P2.0负极接地,LED就会一闪一闪的。
P20 = 1;
SYS_SysTickDelay(500000);
P20 = 0;
SYS_SysTickDelay(500000);
    }
}

楼主:
然后按Ctrl+F5就可以单步调试程序了。如果你没有设置断点的话,这时候LED就会一闪一闪的。

如果不想调试,想直接把程序烧入芯片做如下设置。

楼主:
以上都是我自己在网上转发的,但是就目前来说,已经方便很多了,m0 m4 keIL开发环境建立起来,装上NULINK驱动,从官网上下载BSP包,直接就可以进行开发,而8051  N76E003装两个驱动一个是NULINK的,另一个是C51的

楼主:
N3290X的开发调试:

1.1         前期准备工作

①  解压官方提供的Non-OS_KEIL开发包

②  在压缩包中有个Doc文件夹,可以找到编程需要的文档

楼主:
前期我们需要参考的文档是N3290X Non-OS Library Reference Guide.pdf

③  复制Non-OS_KEIL\N32905_Non-OS_KEIL\下的N32905和SYSLIB下的Lib文件夹到工程文件夹

楼主:
④  复制Non-OS_KEIL\N32905_Non-OS_KEIL\gpio\example下的standalone.c和wb_init.s文件到工程文件夹的lib文件夹中

楼主:
1.2 新建工程

①  打开MDK4.72,新建工程,此处命令为project,选择器件为Toshiba的TMPA900CMXBG,该CPU内核为ARM926EJ-S。

楼主(2021-06-30):
④  把对应文件添加到分组中

Lib文件夹下的wb_init.s加入到STARTUP中

Lib文件夹下的lib文件和c文件添加到N3290X_LIB中

新建一个mian.c文件,添加到USER分组中

楼主:
⑤  把包含目录添加到工程中

楼主:
⑥  设置Options|Linker

去掉左上方的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勾选Report “might fail” Conditions as Errors

添加N32905文件夹下的N32905.sct到Scatter File目录中

Misc controls中填入—entry 0

楼主:
⑦  设置Options|Debug

把N32905文件夹下的N32905.ini添加到Initialization File下

楼主:
⑧  编译工程

提示有9个警告,这个可以忽略

楼主:
如此一个工程就创建完成,这个也是以前的工程了

楼主:
目前遇到过得问题如下:

1:新唐单片机keil编译工具,资料都可以在新唐官网下载。keil驱动软件要安装在keil安装的目录下,今天安装了很久,一直提示不成功,就是因为驱动Nu-link driver 没有安装到keil安装目录下。

网友A:
M0516的开发环境的搭建

网友:
使用库函数开发吗

网友B:
NuTiny-EVB-120为示例硬件平台

网友C:
包括编译,下载以及调试环境的建立。

网友D:
每个芯片支持的开发工具会有区别

网友E:
官方提供了很多范例

网友F:
对Keil工具使用不熟练

网友G:
新唐官网资源

网友H:
主要描述如何建立新唐NUC1XX系列芯片的开发环境

网友I:
Cortex-M0可以支持iar(for arm)和keil-MDK的开发环境。

网友D:
Nu-Link_Keil_Driver_V2.05.6815就是支持Keil的工具包

网友C:
新唐M451环境搭建

网友B:
不支持用户将程序烧录到内部FLASH?

网友:
怎么添加新唐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A:
新唐NUC1XX系列芯片的开发环境?

网友I:
新唐的nuc972 SDK所带的自动搭建编译环境的脚本

网友H:
在搭建开发环境耗费很多时间

网友G:
需要熟悉一些新唐MCU的编译

网友F:
建议开始用官方的BSP程序为模板

网友E:
一定要下载最新的BSP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