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模拟电感!

楼主(2021-01-24):
在下面的帖子里,可能是由于职业的原因,有些电工极少接触到模拟电感,所以看到这个帖子难以接受,理解不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3686-1-1.html

实际上,这种技术不但新鲜,相反还是老掉牙了,上个世纪6,70年代开始在分立件中应用,后来在芯片中大规模应用。

如何判断一个网络是不是电感,判定依据我在以前的视频中讲解过了,就是改变激励源的幅度和频率,然后看磁通-电流平面上的曲线,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是,那么可以断定这个两端口元件是电感。

初学者判断电感的方法是找线圈,看到线圈才敢说是电感

如果使用有源RC来模拟电感,那么请证明一个定理:有源RC网络中有且只有一个电容???

楼主:
国外的电子工程系,一般都会重点研究本贴这个主题的,国内的教育太落后了,国内很多电工居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看看国外的本科实验:看看电流是不是滞后于电压90°???

关于电感的具体实现,尤其是GIC模拟电感,参看安东尼奥1967年和1969年两篇经典论文就行了,省我码字了。
1967年: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回转器
1969年:使用运算放大器实现回转器。。。。

网友A: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做音响用的音频均衡器,家用双10段、双20段,模拟电感用了两种电路:1、两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做射随,配合电感电容做模拟电感。2、用运放,一个运放一个模拟电感。

网友B:
    模拟电感概念不难理解,主要应该还是实际应用场合用到的很少,因此大多数电工对模拟电感不熟悉,久而久之,学校学到的那点东西都忘差不多了,我是97年参加工作的,做过几年工程设计和施工指导,也做了十年多的电子设计,目前为止还没碰到必须要用模拟电感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感概念不难理解,主要应该还是实际应用场合用到的很少,因此大多数电工对模拟电感不熟悉,久而久 ...

有些东西,实际上是经常见到,但只是没注意而已。

例如正反馈,实际上大多数实用模拟电路模块,有意或者无意地都有。

例如工作点,实际上绝大多数直耦电路,管子数目大于2的,一般工作点至少是2个,例如常见的带隙基准电路,直流工作点可能有3--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做音响用的音频均衡器,家用双10段、双20段,模拟电感用了两种电路:1、两个三极管组成 ...

模拟均衡器我也做过,是5段的:

网友C:
哇塞,吃了那么多灰的板子都拿出来了,这不是古董了,这应该是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