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Proteus学习单片机系列(十一)——LCD12864

楼主(2021-01-24):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回复本贴,获取更多单片机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5Z8WdZUz2XXd7slChW6NAA

1、电路图

2、驱动代码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ziku.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 "0123456789";
sbit REST = P2^0;                                                                                                    //Reset signal, active"L"
sbit C_D = P2^1;                                                                                                    //L:data   H:code
sbit C_E = P2^2;                                                                                                    //Chip enable signal, active"L"
sbit R_D = P2^3;                                                                                                    //read signal, active"L"
sbit W_R = P2^4;                                                                                                    //write signal, active"L"
#define width                                       15                                                                                        //显示区宽度
#define Graphic                       1
#define TXT                                0
#define LcmLengthDots            128
#define LcmWidthDots             64
/**************************12864液晶的相关函数**********************/
void delay_nms(uint i)
{
        while(i)
        i--;
}
void write_commond(uchar com)                                                                                                //对液晶写一个指令
{
        C_E = 0;
        C_D = 1;
        R_D = 1;
        P0 = com;
        W_R = 0;                                                                                                    // write
        _nop_();
        W_R = 1;                                                                                                    // disable write
        C_E = 1;
        C_D =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                                                                                                    //对液晶写一个数据
{
        C_E = 0;
        C_D = 0;
        R_D = 1;
        P0 = dat;
        W_R = 0;
        _nop_();
        W_R = 1;
        C_E = 1;
        C_D = 1;
}
void write_dc(uchar com,uchar dat)                                                                                        //写一个指令和一个数据
{
        write_date(dat);
        write_commond(com);
}
//写一个指令和两个数据
void write_ddc(uchar com,uchar dat1,uchar dat2)
{
        write_date(dat1);
        write_date(dat2);
        write_commond(com);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F12864_init(void)
{
        REST = 0;
        delay_nms(2000);
        REST = 1;
        write_ddc(0x40,0x00,0x0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write_ddc(0x41,128/8,0x00);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
        write_ddc(0x42,0x00,0x08);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0x0800
        write_ddc(0x43,128/8,0x00);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
        write_commond(0xA0);                                                                                        //设置光标形状 8x8方块
        write_commond(0x80);                                                                                        //显示方式设置 文本and图形(异或)
        write_commond(0x92);                                                                                        //设置光标
        write_commond(0x9F);                                                                                        //显示开关设置 文本开,图形开,光标闪烁关
}
//**************************//清显示存储器函数
void F12864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i;
        write_ddc(0x24,0x00,0x00);                                                                                                 //置地址指针为从零开始
           write_commond(0xb0);                                                                                                    //自动写
        for(i = 0;i < 128 * 64 ;i++)write_date(0x00);                                                         //清一屏
        write_commond(0xb2);                                                                                                    //自动写结束
        write_ddc(0x24,0x00,0x00);                                                                                                 //重置地址指针
}
//设定显示的地址
void goto_xy(uchar x,uchar y,uchar mode)
{
     uint  temp;
     temp = 128 / 8 * y + x;
     if(mode)                                                                                                 //mode = 1为Graphic
     {                                                                                                    //如果图形模式要加上图形区首地址0x0800
         temp = temp + 0x0100;
     }
     write_ddc(0x24,temp & 0xff,temp / 256);                                                                  //地址指针位置
}
//显示一个ASCII码函数
void Pu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arbyte)
{
     goto_xy(x,y,TXT);
     write_dc(0xC4,Charbyte-32);                                                                                     //数据一次读写方式//查字符rom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while(*p != 0)
        {
                if(x > 15 )                                                                                          //自动换行         128*64
                {
                        x = 0;
                        y++;
                }
                Putchar(x,y,*p);
                ++x;
                ++p;
        }
}
void display_num(uchar x,uchar y,uchar z)
{
        uchar z1,z2;
        z1 = num[z / 10];
        z2 = num[z % 10];
        Putchar(x,y,z1);
        Putchar(x+1,y,z2);
}

//显示一串汉字,j = k + n为(n为要显示的字的个数),k为选择从哪个字开始
void dprintf_hanzi_string_1(struct typFNT_GB16 code *GB_16,uint X_pos,uint Y_pos,uchar j,uchar k)
{
        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m,n;
        while(k < j)
        {
                m = 0;
                address = LcmLengthDots / 8 * Y_pos + X_pos + 0x0800;
                for(n = 0;n < 16;n++)                                                                    //计数值16
            {
                   write_ddc(0x24,(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_dc(0xc0,GB_16[k].Mask[m++]);                                            //写入汉字字模左部
                   write_dc(0xc0,GB_16[k].Mask[m++]);                                             //写入汉字字模右部
                   address = address + 128/8;                                                   //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显示下一列(共16列)
            }
                X_pos += 2;
                k++;
        }
}

网友A:
还有人玩这个嗯

网友B(2021-04-16):
初学,赞一个,谢谢啦!!

网友C(2024-11-28):
初学,赞一个,谢谢啦!感谢分享

网友D:
初学,赞一个,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