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 8位单片机16F8X系列简介

楼主(2021-01-24):
Microchip公司生产的PIC 8位单片机16F8X系列产品是PIC单片机中级型产品之一。该系列产品的主要型号是16F83单片机和16F84单片机。其引脚功能如下图所示。该系列产品的最大特点是有8k×14的Flash(闪速E2PROM)程序存储器和带8位的Flash(闪速E2PROM)数据存储器,其擦写次数上万次,数据保存时间大于40年。

楼主:
所以该系列产品极适合那些可能会经常改动程序编程的应用,例如用户可以随时改动出厂产品中的单片机程序以增加或调整产品的功能。此外,对那些学习、开发PIC单片机的个人或单位,都是一种很好的可重复多次的实验芯片。还有它内部的Flash数据存储器不仅具有掉电保护数据的功能,加之它是由单片机内部进行控制操作的,自然外部电路无法对其进行读写,所以它有极高的数据保密性,使得PIC16F8X单片机在智能IC卡、密码锁、电子防盗系统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楼主:
主要功能
  高性能RISC结构CPU;精简指令集35条单字节指令;执行速度DC~400ns;Flash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多种硬件中断和直接/间接/相对三种寻址方式。其余性能参见附表。

楼主:
微控制特性
  上电复位;自振式看门狗;程序保密位;微功耗睡眠功能和四种可选的振荡方式。

楼主:
电源和温度特性
  宽工作电压:2V~6V(PIC16LF84单片机工作电压为2V)

楼主:
 宽工作温度范围:商用级0℃~+70℃;工作级-40℃~+85℃;汽车级-40℃~+125℃。

网友:
早就用PIC16F193X替代PIC16F8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