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屏?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屏?10pin,128*128的,0.96寸吧应该。坏了可惜了。。。

网友A(点评):
通用屏背面及FPC引线上印有型号,专用的就别指望有资料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T叔 FPC引线和屏之间是用什么胶固定的 如果FPC线出现开路故障用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引线与玻璃电极用各向异性导电胶,外面用排线补强胶.去淘宝搜这2个关键词找.不过修复可能很小.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出现断线故障 只能整根更换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粘接处断开,没戏,排线中间断裂,用手术刀刮开绝缘层可焊接.我修过一块屏.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也尝试焊接过 可是温度不好控制 还有就是不吃锡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抹点酸性焊油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C(2021-01-25):
没见过啊

网友D:
美信的?直接找他们要一下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信的?直接找他们要一下资料吧?

找了 ,好像也没特别提到这个屏,按道理一开模做不会只有几块,奇怪。。。

网友E:
没见过,美信的

网友F:
这是什么屏?

网友G: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看下显示屏的IO与控制器的哪些IO相连,以此可以推断出显示屏的接口是什么。

网友H:
修复的成本是屏的价格十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看下显示屏的IO与控制器的哪些IO相连,以此可以推断出显示屏的接口是什么。 ...

是准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复的成本是屏的价格十倍以上.

大佬,修复肯定不做的

网友I:
一般是sp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spi接口的

是啊,但是不一定能确认线需,这个开发板也没个图

网友J:
sharp的memory lcd ,128 128的可能是LS013B7DH03,主打低功耗的,ti的评估板上用过,efm32那个低功耗板子也用过,佳能某个型号的微单的肩屏也在用这东西

网友K:
木有见过,估计是定制的把,不过肯定的是,这个屏幕肯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木有见过,估计是定制的把,不过肯定的是,这个屏幕肯定坏了!

就是坏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harp的memory lcd ,128 128的可能是LS013B7DH03,主打低功耗的,ti的评估板上用过,efm32那个低功耗板子 ...

有可能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sharp的memory lcd ,128 128的可能是LS013B7DH03,主打低功耗的,ti的评估板上用过,efm32那个低功耗板子 ...

大佬,厉害了,估计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