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个快速关断MOS管的电路是这样的,哪个知道具体的工作...

楼主(2021-01-25):
有个快速关断MOS管的电路是这样的,哪个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的?是如何快速关断的?

楼主:
CO是单片机出来的   CO高电平的时候  Q2导通   既然Q1始终导通   那Q1的意义是?还是说CO为高的时候Q1才导通?这是一个加速关MOS的电路,没体现快在哪里啊

楼主:
Q1 D1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但从这部分电路,Q1没有多少意义,D1的存在不是加速关断,是降低关断速度;

@xmar :Vgs是NMOS管导通阈值电压多为2.5V--------------这个你是如何知道的?都没说MOS型号
@xmar :他这个是专用芯片,不一定是单片机,输出电压可以到十几
@QWE4562009 :CO是单片机输出,单片机供电电压通常不会超过5V,因此Vco=5V; Vgs是NMOS管导通阈值电压多为2.5V。对于NMOS的共源放大器(类似BJT射随器),故有:Vbat+ = Vco - Vgs = 5 - 2.5 = 2.5 (V).
@xmar :Vbat+ = Vco - Vgs = 5 - 2.5 = 2.5 (V).---------------你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啊
@xmar :是CW给的参考电路
Q1、D1甚至Z2多余。而且,输出电压大打折扣:Vbat+ = Vco - Vgs = 5 - 2.5 = 2.5 (V). 这个电路真用来开关Vbat+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但从这部分电路,Q1没有多少意义,D1的存在不是加速关断,是降低关断速度; ...

D1是降低关断的速度  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但从这部分电路,Q1没有多少意义,D1的存在不是加速关断,是降低关断速度; ...

这是CW提供的完整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问过了。还说两个MOS管不是s相接,因为有多个控制端,且不是当作理想双向开关。
一直等你发完整电路, ...

产品太高精尖了,怕你学了去
圈的那个晶体三极管才是加速关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是单片机出来的   CO高电平的时候  Q2导通   既然Q1始终导通   那Q1的意义是?还是说CO为高的时候Q1才导 ...

这上面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元件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问过了。还说两个MOS管不是s相接,因为有多个控制端,且不是当作理想双向开关。
一直等你发完整电路, ...

那二极管那些有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CO比DO大,用PNP+Diode減少一些电压。DO回路作者都知道如何设计,显然有它的理由。 ...

CO是充电MOS的控制信号   DO是放电MOS的控制信号  他们两者之间是没关联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