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LCD段码液晶屏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25):
      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段码液晶屏,例如:煤气表、水表、公交系统、加油机计数显示屏、办公设备、传真机、打卡机、考勤机、门禁系统通讯设备:各种IC卡电话、网络电话、IP电话等。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如何实现显示的码?今天小编及带大家了解一下段码液晶显示屏的工作原理。
  LCD段码液晶的叫法是起源于早期液晶显示屏在开始应用的时候,主要是用来替代LED数码管的(它是由7个笔段所组成,用来显示数字0~9),比如计算器、钟表等等,显示的内容基本都是数字,也比较简单。现在,一般都将非点阵类的液晶屏均统称为段码液晶屏。

LCD段码液晶屏实现原理
       段码液晶屏中的每个段,都填充了一种特殊的液态晶体。在电场的作用下,晶体的排列方向会发生扭转,因而改变其透光性,从而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该过程示意图如图所示:

  要使得晶体发生扭转,必须使得电极两端的电压差大于一定的阈值,才可以显示内容。通常LCD段码屏有三个参数:工作电压、Duty(对应COM数)和BIAS(偏压,对应阈值),比如,3.3V、1/4 Duty、1/3 BIAS表示LCD的工作电压为3.3V,有4个COM,阈值大约是1.1V(3.3/3=1.1)。实际使用中,为保证显示效果良好,通常给电极两端加的电压差接近LCD的工作电压;若要不显示,通常给电极两端加的电压差接近0V。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液晶分子是需要用交流信号来驱动的,万万不可将直流电压长时间的加在电极两端,否则,会影响液晶分子的电气化学特性,引起显示效果模糊,使用寿命减少的后果,其破坏性不可恢复。
  了解了以上原理后,我们要点亮某个段时,只需要保证给其电极两端加的电压差为3.3V(如COM1=3.3V,SEG1=0V),并且间隔合适的时间,将这两极的电压反转输出(如COM1=0V,SEG1=3.3V);不点亮某个段时,只需要保证给其电极两端加的电压差为0V(如COM1=3.3V,SEG1=3.3V),并且间隔合适的时间,将这两极的电压反转输出(如COM1=0V,SEG1=0V)。
  要实现这样的操作,就需要主频快、计时准、功耗低的MCU。小编曾用Silicon Labs的EFM8SB10F8单片机成功实现了对电量指示段码屏的操作。EFM8SB10F8最高可达25MHz主频,完全能够胜任快速翻转IO的操作;16位的Timer可以精确的保持合适的时间间隔,使段码屏达到良好的显示效果;该MCU内置了24MHz高精度振荡器,精度可达±2%,为Timer提供了精确基准的同时,也可以省掉外部晶振,降低产品成本;休眠时最低可达0.6μA,极大的延长了产品的待机时间。

 LCD段码液晶屏的优缺点
 段码液晶屏优点:是对主控芯片要求低,软件简单,控制液晶屏和主控成本低。
   段码液晶屏 缺点:是文字不能变化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相信大家对实现段码屏显示有了一定的了解,更多有关LCD液晶屏相关的问题可以和小编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