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 练习实例14

楼主(2021-01-25):
题目:将一个正整数分解质因数。例如:输入90,打印出90=2*3*3*5。
程序分析:对n进行分解质因数,应先找到一个最小的质数k,然后按下述步骤完成:
(1)如果这个质数恰等于n,则说明分解质因数的过程已经结束,打印出即可。
(2)如果n<>k,但n能被k整除,则应打印出k的值,并用n除以k的商,作为新的正整数你n,重复执行第一步。
(3)如果n不能被k整除,则用k+1作为k的值,重复执行第一步。
程序源代码:
实例(Python 2.0+)
#!/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def reduceNum(n):
    print '{} = '.format(n),
    if not isinstance(n, int) or n <= 0 :
        print '请输入一个正确的数字 !'
        exit(0)
    elif n in [1] :
        print '{}'.format(n)
    while n not in [1] : # 循环保证递归
        for index in xrange(2, n + 1) :
            if n % index == 0:
                n /= index # n 等于 n/index
                if n == 1:
                    print index
                else : # index 一定是素数
                    print '{} *'.format(index),
                break
reduceNum(90)
reduceNum(100)
实例(Python 3.0+)
#!/usr/bin/python3

def reduceNum(n):
    print ('{} = '.format(n), end=" ")
    if not isinstance(n, int) or n <= 0 :
        print ('请输入一个正确的数字 !')
        exit(0)
    elif n in [1] :
        print ('{}'.format(n))
    while n not in [1] : # 循环保证递归
        for index in range(2, n + 1) :
            if n % index == 0:
                n //= index # n 等于 n//index
                if n == 1:
                    print (index )
                else : # index 一定是素数
                    print ('{} *'.format(index), end=" ")
                break
reduceNum(90)
reduceNum(100)
以上实例输出结果为:
  1. 90 =  2 * 3 * 3 * 5
  2. 100 =  2 * 2 * 5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