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5同志的风马牛聊天技术

楼主(2021-01-25):
针对下图所示的同相积分器电路,老5说是不稳定的:

老5昨天晚上给出原因,说是正反馈:

当然了,他说的是这个电路:

上图这个电路,和我画出来的电路,具有可比性吗???都是正反馈电路吗????

楼主:
关于常规的反相积分器电路,有人说他是不稳定的:

老5同志又给出证据了:

“被憋死”和不稳定之间,有一毛钱关系吗???

实际上,那个家伙记混了,把基本微分器是不稳定的,说成积分器了。

即使vi=0,对于任何系统内部偏移(如失调电压),积分输出都会飘向无穷大,你说稳定不稳定?别说模拟电路,就是积分算法也是不稳定的。你懂个球。

楼主:
同样的意思,不同的人叙述,观众能看的懂程度是不一样的。

下图是别人的叙述方式:

楼主:
楼上的这个截图,我估计大多数人看的一脸蒙圈,不知所云,根本不知都为什么那样干。

我再来重新叙述一遍,大家看看是不是容易懂一些。

首先,既然目标是用运放电路模拟电感,而且根据昨晚所说定理,下图中网络N中只能包含一个电容,若干电阻和运放。
而且两个电路都要满足V1/I1=sL
因为运放输入端为高阻,理想情况下Zin=∞,输出阻抗为0,而且想让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所以要接一个反馈电阻R:

既然两个图输入端口阻抗特性是一样的,那么相应的I1可分别标示成:

把式子整理一下,得到V2/V1=1-1/st

满足这个条件的电路不是唯一的,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如下图所示:

后来R教授在此电路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反馈电阻R3,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设计自由度:

看来,电感的模拟方式,其实不止一种,这拓扑跟 GIC 就不一样了。

楼主:
积分输出都会飘向无穷大,

这所谓的实战工程师,怎么也喜欢玩数学起来了??你们家积分电路输出能飘向无穷大???

实战工程师?你以为你是理论工程师啊?我玩数学几十年了。
呵呵,会纠结无穷大了,还加了三个问号,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那你对“稳定”加几个问号?稳定么?

网友A:
我大xukun又给我们电路小白开始普及,电子数学知识了,多谢xukun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