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能并联在一个主线上吗,像485一样

楼主(2021-01-25):
主机每个发送的数据 都带地址啊,唯一的问题 就是初始化时候 地址都为 0,如果设备分开时间接入 能不能呢 原理上

网友A:
肯定不能485一样工作
分开时间接入相当于插拔了,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要符合usb协议的插拔时间要求。就是做个自动插拔逻辑而已
同时在线是不可能的,要不然用hub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485一样工作
分开时间接入相当于插拔了,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要符合usb协议的插拔时间要求。就是 ...

我知道,只是讨论而已,
它usb的通信带地址的,是不是开始设计时候 有想同事在线的 方面呢

网友B(2021-04-14):
不行,不然要HUB干嘛

网友C(2021-06-25):
不行哈。USB设备刚刚接入的时候,也就是枚举的时候,都是和设备的0端点通信。而且所有的设备都是这样。这样肯定会导致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