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车充设计指南FP6601Q快充协议芯片实际应用

楼主:
YB2416+HL6601设计应用参考
YB2416 特性
宽输入电压范围: 4V30V             宽输出电压范围: 1.8V28V
效率可高达92%以上                   超高恒流精度: ±5%
恒压精度: ±2%                        无需外部补偿
开关频率: 130kHz                      输入欠压/过压保护
输出短路和过热保护                   输出电流: 3A
具有良好的EMI特性                   SOP-8封装
HL6601 特性
支持QC2.0,3.0 Class AClass B          兼容高压快充的手机(华为FCP,三星AFC)
兼容低压快充的手机(华为SCP)          支持APPLE 2.4A
支持BC1.2: D+D-短接                支持三星2.0A
QC-EN可配置快充协议请求的最高电压为20V/12V/9V/5V
低静态功耗70uA          D+ D-耐压高达23V              STO23-6封装
应用电路图

ADJ 输出5V参考电路
YB2416+HL6601 支持QC2.0 QC3.0 Apple 2.4A 等多种协议快充方案
材料单
效率实测
协议诱骗实测
常见调试问题
1,YB2416输出电压如何设定
答:输出电压通过FB脚外接电阻设定,电阻阻值不宜选取过大R1+R2阻值在1MΩ内
     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为(R1/R2+1*1(Vfb)
2,输出恒流点怎么计算 ,电阻如何匹配
答: 输出恒流依靠CSNCSP管脚之间电阻设定,计算公式为R(Ω)=0.06/I(A)。检测电压只有60毫伏,检测线请从电阻两端焊盘以开尔文方式连接,否则限流检测会有较大误差。
3,输出电容选择
  答:输出最小使用220UF以上电解电容。为了满足输出纹波电流需求,可以使用更大容量电解并并联0.1UF瓷片电容滤波。
4,输入电容选择
   答:输入使用35V以上耐压100UF电解电容,并且必须并联一颗0.1UF陶瓷电容。
HL6601如何设置输出最高电压
   4脚不同状态可设定输出支持的最高电压,高电压应用需注意输出电容耐压是否足够

PCB布线要点
一,YB2416布局布线注意点
1,输入电容C1,C2尽量靠近芯片引脚VINGND输入除电解电容外必须有一颗0.1UF陶瓷电容。
2,FB分压网络原件尽量靠近FB引脚
3,CSN,CSP引脚到电流检测电阻引线尽量等长,并使用开尔文方式连接。否则电流检测精度会有较大误差
4,功率连接如地线,SWVIN线应尽量短,直和宽。
5,芯片下方建议铺铜连接到功率GND增加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和散热性能。

楼主(2021-01-25):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A:
YB2416输出电压如何设定
答:输出电压通过FB脚外接电阻设定,电阻阻值不宜选取过大R1+R2阻值在1MΩ内
     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为(R1/R2+1)*1(Vfb)

网友B:
厉害厉害,能开源么,如果能开源的话,意义应该更大,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