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流量磁环应装在出水口,还是进水口,谢谢

楼主(2021-01-25):
请问流量磁环应装在出水口,还是进水口,目前,我们一个产品,把流量磁环装在出水口,开启加热时,流量就会不准;看到别家流量检测的模块,装在进水口,开启加热,流量也正常,请问你们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不会是公差配合的问题吧,加热前后因机械变形导致

网友A:
“开启加热时,流量就会不准”,

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加热时,流量就会不准”,

差多少?

流程波形不对,数据也不对,

tyw
进,出口水的温差多大?

网友B:
换进水口 试试,如果还不准
那就是软件问题,开加热 干扰导致 采集问题

网友B:
软硬件增加抗干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