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系统的稳定性-郑君里版《信号与系统》复习

楼主:
从稳定性考虑,因果系统可划分为稳定系统、不稳定系统、临界稳定(边界稳定)系统三种情况。
1、稳定系统:如果H(s)全部极点落于s左半平面(不包括虚轴),则可以满足
系统是稳定的
2、不稳定系统:如果H(s)的极点落于s右半平面,或在虚轴上具有二阶以上的极点,则在足够长时间以后,h(t)仍然增长,系统是不稳定的。
3、临界稳定系统:如果H(s)的极点落于s平面虚轴上,且具有一阶,则在足够长时间以后,h(t)趋于一个非零的数值或形成一个等幅震荡。这处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临界情况。
稳定系统的另一个定义方式如下:若系统对任意的有界输入其零状态响应也是有界的,则称此系统为稳定系统。

楼主(2021-01-25):
稳定系统的另一种定义方式如下:若系统对任意的有界输入其零状态响应也是有界的,则称此系统为稳定系统。也可称为有界输入有界输出(BIBO)稳定系统。上述定义可由以下数学表达式说明: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口口声声可加性,可是单电源饱和时满足可加性,为什么你死活不承认他是线性的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 可加性不是函数向量的叠加么?怎么没有域?这个共识怎么达成?”,去学数学 ,譬如《线性代数》。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 那新的东西存在吗?于是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否定了一切。”,这涉及到哲学,譬如“存在即合理”。建议学点“科学哲学”,或许有的帮助] 你否定了一切,意思就是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 你口口声声可加性,可是单电源饱和时满足可加性,为什么你死活不承认他是线性的呢? ”,还有齐次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去学数学 ,譬如《线性代数》】,你经常这样说。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难道可加性与齐次性不是一回事么?非要满足对称性才算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 你经常这样说。 ”,没错,因为那里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错,因为那里说得很清楚了】呵呵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 难道可加性与齐次性不是一回事么?”,不是一回事。

楼主:
我就找到这么一点点。@HWM

网友C:
楼主要抢H法师的饭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抢H法师的饭碗?

我是有问题马上翻hwm,看看hwm有没有讲过

网友D:
H 二代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H 二代目

经实践,劝h 劝x 不吵的策略是不会成功。
只能劝h和x继续吵才能不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实践,劝h 劝x 不吵的策略是不会成功。
只能劝h和x继续吵才能不吵。

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啊

吵架的根本原因,是一个有洁癖,爱较真;另一个脸皮厚,爱鸭子死了嘴硬。
这两个人碰到一块,想不吵太难了。

下面这个帖子,就是典范: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6488-1-2.html

只要不是死皮赖脸的,想吵架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啊

经实践,劝说你的粉丝效果大于劝你。
king5555 从不担心我跟你吵起来。我们知识背景差距很大,一般吵不起来。
今天看你跟king5555,辩论起来。我是怕你扛不住king5555攻击,你还是跟h辩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实践,劝说你的粉丝效果大于劝你。
king5555 从不担心我跟你吵起来。我们知识背景差距很大,一般吵不起 ...

呵呵,太搞笑了,不去做死皮赖脸的那一位工作,跑来劝我??
劝我不要较真???

要么一个不能较真,人家说1+1=3也不要管,要么一个不能满地打滚耍赖,这两个条件是与的关系,任何一个为零,输出就为零了。两个都为1,输出就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太搞笑了,不去做死皮赖脸的那一位工作,跑来劝我??
劝我不要较真???

t1和t2策略都是不会成功,king5555尝试过,似乎我们不够格。
t3策略才是我的可行策略。劝说你的粉丝群体。
至于劝说方向,劝说你们继续吵类似玄学物极必反,我还没有想到数学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治标不治本啊

up

网友F:
技术楼歪了。

网友C:
这位终于体验了一把,没有点理论功底,和人家吵架都吵不起来,人家直接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还有些同志,非常幼稚,以为吵架是件很简单的事,不需要什么理论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