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老生常谈中断优先级

楼主(2021-01-25):
最近做个小产品,用到c8051f,串口,T0,T1,T2,ADC,程序运行了几分钟,T0就歇了,我的设定是这样的串口优先级最高,其次是T0,T2是ADC用的,T0还带了个传感器,T0一停,传感器就没有数据了,一共4个中断,那位熟悉c8051f的中断套路,帮忙仙人指路,谢谢

网友A:
优先级的问题会导致定时器停止运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的问题会导致定时器停止运行么

目前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优先级不会导致死机,只会导致响应优先的问题,几分钟就挂了,说明问题很明显

如果不是很懂,建议不要使用多寄存器组

网友C:
其他中断是否正常,是否在串口里一直没出来,还是其他地方意外关闭T0中断了

网友D:
不是老生常谈啊,单片机玩的就是中断呀,挺好的,能讲清楚就很好!

网友E:
T0歇了,具体什么意思,是计数器不加了,还是中断无法触发了?

网友F:
8051f哪个型号?EFM8系列的优先级多,早期8051的大部分都不带优先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051f哪个型号?EFM8系列的优先级多,早期8051的大部分都不带优先级。

哪个51不带优先级,标准51都有2级

网友G:
理论上不会导致刚运行就歇菜了,所以个人建议使用排除法,首先把其他中断程序全部关闭,只保留一个T0中断,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写程序必须如同垒积木一样,先一部分一部分测试,每一个独立功能测试成功后,再去一起整合,整合的时候,主要是注意逻辑就可以。